MINI CP 的舵机太坑了有替换的没有???????

楼主(2015-02-22):
舵机太坑了动不动就扫齿
我看某宝有个D03013 微型金属舵机数码舵机说可以装  !
MINI -CP 到底有没有替换的舵机

网友:
貌似木有。

网友:
我现在都扫习惯了,备好拔齿器跟齿轮,多换几次就熟练了。

网友A:
我也想知道,我有台也扫了两个舵机,没配件换,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知道,我有台也扫了两个舵机,没配件换,郁闷!

舵机齿有卖的就是换来换去闹心!就因为那个2号齿轮我还专门买了个拔齿器。没有拔齿器我搞坏了个舵机。坑的是那套专用的 拔齿器还得另买那个最细的 顶针.......一个坑连着一个坑
入了华的局了

网友B:
我找到現在也買了幾個2G的舵機 都無法裝上 應該是沒替代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找到現在也買了幾個2G的舵機 都無法裝上 應該是沒替代品了

哪不合适?怎么装不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不合适?怎么装不进去?

外殼無法相容

网友:
切了舵机臂一般就不扫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