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控求教

楼主(2015-02-22):
请教我的d7e刷了M大的固件,想飞KT机,左右2个舵机怎么设置混控呢,找不到相关的内容,求教了!

楼主:
还有2个舵机分别插到哪两个通道呢?谢谢了

网友A:
M大的帖子里不就有混控的说明吗……或者你可以看看我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M大的帖子里不就有混控的说明吗……或者你可以看看我的帖子

请问m大是哪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2131&extra=page%3D2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M大的帖子里不就有混控的说明吗……或者你可以看看我的帖子

谢谢  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