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 新版遥控器h33d云台俯仰控制为什么要自动回中?

楼主(2015-02-22):
如题,精灵2 新版遥控器h33d云台俯仰控制为什么要自动回中?

做成那种阻尼的旋钮不是更好吗?可以自己调整好角度就不用再用手指压着了

网友:
升级飞机的固件以后 就是你说的那样

网友A:
把控拆了,里面的拨盘有弹簧,取下弹簧,俯仰就不会自动回中了,不过做俯仰时(例如:俯时云台会缓慢一直向下俯,这时将拨盘稍微往仰的方向轻推一点就能定住了,我现在就是这样的,非常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控拆了,里面的拨盘有弹簧,取下弹簧,俯仰就不会自动回中了,不过做俯仰时(例如:俯时云台会缓慢一 ...

我以前也是像你那样弄的。 后来升级固件以后 又把弹簧装了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也是像你那样弄的。 后来升级固件以后 又把弹簧装了回来。

你的固件版本现在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