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的云台功能

楼主(2015-02-22):
有谁用过CC3D的
云台
功能啊?请教如果设置,我启动了,但是
舵机
只跑一边就不动了,难道不能用舵机做云台控制?

网友A:
舵机云台不需要接飞控都可以吧~~~直接接接收机上不就可以了?

网友B:
支持云台增稳?

楼主:
它有云台的功能,但是不会用,我用舵机测试没有反应

网友C(2015-10-21):
同求,哪位大神会啊?

网友D:
云台功能启用 ,出现飞控重新启动

网友E:
貌似要做行程校准的,我忘了在哪里看的了,当时觉得自己用不上。

楼主:
已经知道怎样弄了,但是好象对穿越机来说又不是太大的作用,所以也没用它

网友D:
搞定了,想探讨的朋友移步。。。
CC3D两轴云台控制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romuid=1530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