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道火箭!!!有关涵道火箭的技术讨论

楼主(2015-02-22):
感觉固定翼,多旋翼飞腻了想玩点新的,就有了火箭····哎·······5imx竟然没有航天模型······,我觉得火箭用燃料太不环保烧钱,而且不好控制,速度太快,一般3秒之内KO了,所以想用电涵道,70MM的,在放在底部,中间60MM碳管,外边的10MM做进气口,碳管中部是电池,6s1400毫安,能有2kg的推力,然后再上门是固定翼飞控,控制面在喷口,装4个舵机,然后顶部是降落伞,总共下来重量大概在600g以内,加上遥控,就是火箭了!能飞1分钟,我觉得ACE的电池应该吃的消,重要的是飞控,不知固定翼飞控能不能用,控制性好的话说不定能垂直起降。大家说行不行?

网友A:
这个有啥用,祝早日升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啥用,祝早日升天

和为啥我们玩航模一个道理,自己高兴就好。(当然不能把人砸到)

网友:
估计没有现成的飞控,用mwc改改应该能行

网友:
这样算下来其实推重比不高的。那么最好要用燃气舵(当然用EDF的话不知道哪个词合适),不然刚开始那点速度不足以让常规空气舵面产生舵效来抵消涵道风扇的反扭力

网友:
上科创论坛,那里有非常丰富的火箭技术

网友B:
我也考虑过涵道火箭的制作,但是有几点感觉可以交流一下,
重心位置,毕竟要有强的推力,而且电池保证三分钟才能爽飞,

方向的操控,感觉得有方向舵之类的,既能垂直拔高也能横向操控

单是这两点,我感觉就够头疼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为啥我们玩航模一个道理,自己高兴就好。(当然不能把人砸到)

感觉有可行性!试试做做,应该不难!中间弄个粗碳管,四周弄四个环形支架固定涵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考虑过涵道火箭的制作,但是有几点感觉可以交流一下,
重心位置,毕竟要有强的推力,而且电池保证三分 ...

加上两片小翅膀,用舵机控制方向!

网友:
LZ做导Z弹才爽 用apm定点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上两片小翅膀,用舵机控制方向!

两个感觉满足不了,感觉需要四个,而且重心前面感觉还需要亚翼之类的作为平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感觉满足不了,感觉需要四个,而且重心前面感觉还需要亚翼之类的作为平衡

那不就变成固定翼了....

楼主:
用apm的固定翼模式,上面有稳定翼下面是4个控制舵面,然后自稳模式,应该可以,好用的话就用航点,就成导 弹了·······我觉得返回的话,降落伞不好,在最上面挡GPS信号,所以想在箭体上有折叠翼,就是两根碳管,弹出来,中间是塑料布应该可以滑翔。

网友:
用两个涵道应该可以抵消自旋吧,但是效率可能会低一点。这样结构应该可以简单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