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首架直升机怎么选

楼主(2015-02-22):
新手飞直升机,不会选择,哪种直升机适合新手,请大神推介推介,谢谢。

网友A:
沙发沙发沙发

楼主。先报个预算哦

网友B:
新手要是没有老手在旁帮助,最好入手亚拓450无副翼套机。有的话,听你身边老手就是了。

网友C:
纯新手不建议直接450,先从四通练起,省钱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纯新手不建议直接450,先从四通练起,省钱安全。

四通的是哪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要是没有老手在旁帮助,最好入手亚拓450无副翼套机。有的话,听你身边老手就是了。

450这个轴距是不是最适合新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纯新手不建议直接450,先从四通练起,省钱安全。

应该是先买个遥控器从模拟器练起...四通就没必要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沙发沙发

楼主。先报个预算哦

不含控1000左右吧,尽量便宜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450这个轴距是不是最适合新手

纯新手?没人带的话建议你买架二手的华科尔V120D02S练习比450稳,,,,或者是100S ,,,反正不建议450,很炸两次够你买架小鸡了.

网友:
买个六通小cp练手吧!能省不少钱,会飞了再上450

网友E:
引用 楼主:
450这个轴距是不是最适合新手

兄弟,直机木有“轴距”这个说法。一般表示直机的大小都用桨长来衡量,数字表示其所用桨的桨根到桨尖的大概长度,单位mm。不过450、480和500比较奇葩,数字并不表示桨长,450一般桨长325mm,480一般桨长360mm,500一般桨长425mm。
建议先练模拟器,四面悬停反射建立后直接上450。模拟器是好东西,任何新动作都务必在模拟器上练熟悉后再上真机。祝爽飞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含控1000左右吧,尽量便宜吧

预算有点少,不知道玩的下去不,和楼上一样,建议用这个钱买个控,然后飞模拟器,如果感觉没兴趣,就把控出了,如果有兴趣,可以直接从480的机型入手。
节约很多钱,小鸡是个坑,除了万年小鸡的,纯浪费钱,阻碍你进步的脚步。。

网友:
先买个配个控、模拟器和 mini cp 类的小六通玩玩吧,用模拟器练动作,用小飞机室内练习真机。等玩一段时间后再上450,450建议选亚托的,精度高,就是维修费用会高点,但是小心点不怎么会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450这个轴距是不是最适合新手

轴传虽然比皮传炸鸡成本略高一点点,震动大一点点,但亚拓飞机精度高,而且套机还配齐了装机所需要的小东西。你只要平时动手能力不差,装机前能花时间潜水学习,装机时认真细心、不急不躁,亚拓装机调机还是相对容易的。

网友F:
四通小共轴推荐中天的“天戈”
单桨机我一直想买blade 200 SR X 因为带有safe系统 可以一键救机 不止是增稳那么简单,可以在任何姿态下把飞机摆回水平姿态

网友:
G6.G7.450

网友:
还是先买个遥控器玩玩模拟器吧

网友G:
先买个控,再入个8合一模拟器,再下个凤凰模拟器,练模拟器,感觉好的话,450一步到位。不行就先小4通过度

网友:
我就一句话 买控就买华科尔,买飞机千万别买华科尔 华科尔的啥飞机都别买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四通小共轴推荐中天的“天戈”
单桨机我一直想买blade 200 SR X 因为带有safe系统 可以一键救机 不止是增 ...

我入的就是blade 200 sex 套机,自带一个控。因之前没玩过六通的飞机,导致三天炸了5次,
现在只能乖乖练悬停,练航线都还没飞过!苦逼啊!!!!
有没有好的模拟器可以介绍或者给个链接,某宝上的模拟器很多,不知道哪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手要是没有老手在旁帮助,最好入手亚拓450无副翼套机。有的话,听你身边老手就是了。

支持这种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先买个遥控器从模拟器练起...四通就没必要折腾了...

正在练,太难了,比固定翼难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兄弟,直机木有“轴距”这个说法。一般表示直机的大小都用桨长来衡量,数字表示其所用桨的桨根 ...

练了半天就是停不住,总是飘到东飘到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预算有点少,不知道玩的下去不,和楼上一样,建议用这个钱买个控,然后飞模拟器,如果感觉没兴趣,就把控 ...

这是我想买新机的钱,毕竟是新手,不想飞太贵的,那究竟多大的适合新手呢,小机有的很贼大的又太危险,所以我想知道新手究竟多大的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入的就是blade 200 sex 套机,自带一个控。因之前没玩过六通的飞机,导致三天炸了5次,
现在只能乖乖 ...

模拟用G6.5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我想买新机的钱,毕竟是新手,不想飞太贵的,那究竟多大的适合新手呢,小机有的很贼大的又太危险,所 ...

额,那就弄个华科尔的6通小飞机+他的控吧,感觉1200左右拿下,飞机别飞4通的。没意思,完全没价值,
弄个华的控可以上模拟器,小6通草地上飞炸不坏,修着也便宜。,只是很多人说华科尔是坑,我不知道了。
还就是多大飞机合适新手这个问题,每个人都不一样,和经济预算有关,我觉得,在炸着感觉很便宜的情况下
选择500级以下(含500级)450级以上的 飞机都是合适新手的。

网友H:
你有连接吗?如果你有连接或者你买过,能麻烦你给我一个连接不?
实在是不会搞。麻烦你了!

网友I:
先来个小机练练 花科尔NEW120D02S 挺好的 日后升级了450 也可以俩飞机互补 天冷雨天雪天 室内02s 天好了 俩飞机一起带出去爽飞 02s的结构很接近450 如果更有钱的话 可以考虑地平线180 结构更接近450 维护成本相对高  如果修机也是新手的话 建议选择结构更简单的 MINICP等  如果还像更省钱 可以考虑伟力V977 但是不能换控 各种数据写死是个硬伤

网友:
飞越450FBL或亚拓450无副翼

网友:
哥们,我送你一句话,买个模拟练3个月,同时在直击机论坛混3个月。静下心来沉住气。这样算下来起码节省1000块,然后再买机子不迟。

网友:
911   260A    你某宝搜      不要追求于翻  !水到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那就弄个华科尔的6通小飞机+他的控吧,感觉1200左右拿下,飞机别飞4通的。没意思,完全没价值,
弄 ...

我想用我的天9飞,不想再去买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有连接吗?如果你有连接或者你买过,能麻烦你给我一个连接不?
实在是不会搞。麻烦你了!

你加我QQ可以吗,我的QQ1113520565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先来个小机练练 花科尔NEW120D02S 挺好的 日后升级了450 也可以俩飞机互补 天冷雨天雪天 室内02s 天好了 俩 ...

华科尔能用天9的控吗,我不想再买一个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先买个遥控器从模拟器练起...四通就没必要折腾了...

正解

网友:
要不然我推荐你个一步到位的自己配架120,直接改斜盘舵机DS37,金属旋翼头,HP10S电机电调,碳纤脚架)这样下来你一年内不用去想换飞机了,,我的465基本都是闲置,我感觉还没有我改装的120好飞,家门口就可以随意翻
另外说句,我以前也是特别讨厌华坑儿,配件那个贼,不过自从5个月前买了450相比之下才知道450很炸一次够120炸十次了.......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加我QQ可以吗,我的QQ1113520565

已加!请查看!谢谢你,以后有问题可以请教你,

网友:
先入个14s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