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r x350pro 外加 power module 的白色排線插槽問題

楼主(2015-02-23):
藍圓圈的插槽插在哪裡?

网友:
平衡冲插头把~电池的?

网友:
手上有这机子QR  X350 Pro,配华科尔Devo 10控,还没拆过。

网友:
顶顶顶顶顶,不过我不知道i

网友:
看看是否电池出来的4芯平衡头吧,我一般接BB

网友:
还有一个就是四芯GPS插头,如果没改线的话,GPS连接线带四种颜色的,电池平衡充接头是一红三黑的。

网友A:
仔细看了下图,这不是机壳内的线,貌似加了穷人OSD,左边还有一块板子不知道是什么,如果是电源的话大可不必,穷人支持3S直接接入的,就在那块板子下有4组3S焊接点可直接取电给穷人OSD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了下图,这不是机壳内的线,貌似加了穷人OSD,左边还有一块板子不知道是什么,如果是电源的话大可不 ...

這個白色插槽是在power module 電子板上.

网友:
竟然还加了电流传感器?飞控本身自带电压传感器的。

网友:
藍圓圈的插槽插在哪裡?这个是APM或者pix用的电流传感器,Devo_m不用。

网友:
平衡头。字数补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