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没gps是没法解锁吗?

楼主(2015-02-23):
如题。刚才apm怎么也解不了锁。谢凯了gps发现红线 断了。焊上以后恢复正常了

网友A:
在依赖gps的模式下,没gps或者gps搜星的那个h开头的值高于2.0是不能解锁的
不依赖gps的情况下,没gps可以解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依赖gps的模式下,没gps或者gps搜星的那个h开头的值高于2.0是不能解锁的
不依赖gps的情况下,没gps可以解 ...

那个h值是什么意思

网友:
HDOP,, 应算是定奌精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h值是什么意思

HDOP (Horizontal):包括经度和纬度等因子,称为水平(平面)位置精度因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在依赖gps的模式下,没gps或者gps搜星的那个h开头的值高于2.0是不能解锁的
不依赖gps的情况下,没gps可以解 ...

如果是新的飞控   就必须接GPS,因为在校准的时候必须接入罗盘,现在很多版本的APM都是外置罗盘的   没有GPS无法校准罗盘

网友:
你可以取消解锁前自检,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新的飞控   就必须接GPS,因为在校准的时候必须接入罗盘,现在很多版本的APM都是外置罗盘的   没有 ...

所以我说的是gps....外置罗盘和gps合在一块板上也是可以只接罗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h值是什么意思

四楼已经回复你了....

网友:
应该是罗盘才导致不能解锁  一般自稳情况是无GPS是可以解锁的    设置了地理围栏之后 无GPS 不能解锁  自稳也不行

网友:
10楼正解,不用GPS的功能是可以解锁的,APM有内置罗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