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块钱电机讨论

楼主(2015-02-23):
近期想搞个250小穿越鸡鸡玩,看了下2204电机价格,怎么比2212还要贵。。。汗,同时看到了一款没牌子的电机 2212才25一个?2204  35一个?同档次银燕要80,各位兄台有用过的吗?能用吗?

网友A:
银燕质量也一般嘛,就是包装贵

网友:
买平宜的行了,相同尺寸,动力没差多小,名牌只是浮云

网友:
35的2204我有,目前感觉不出问题,比1806猛多了。

网友:
做工细腻一点  平衡好一点罢了

网友:
便宜🈶好货?

网友:
用过后,记得吐槽

网友:
我买过,结果是 震得发疯,相同两台机子 一个杂牌 一个银燕,手动模式都会抖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银燕质量也一般嘛,就是包装贵

同意。

网友B:
有链接吗?想看看。

网友:
某宝买了N个2212的25元一个的正反电机,年前买的还没时间用

网友:
30块买的4个1806   已经坏了一个  店家叫我寄回去  这货才30  运费就18  我还不如再买一个  还是一分钱一分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链接吗?想看看。

搜2204能搜到,没牌子的

网友:
35的2204商家连参数都懒得写,保险点入四五十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2204能搜到,没牌子的

谢谢!

网友C:
25块钱的2212电机已经在用了,平衡性还可以。380机架,带仿大疆9443桨,5000mah 3S电池,总重1000克,3.5V报警,可以飞16分钟。效率自己去算。

网友:
光轴滑块,为啥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25块钱的2212电机已经在用了,平衡性还可以。380机架,带仿大疆9443桨,5000mah 3S电池,总重1000克,3.5V ...

关键不知震动厉害不?fpv穿越的时候如果有高频抖动很郁闷的

网友:
2212电机不是穿越用的

网友:
25元的电机  我买了不少   上机飞过了  很稳  这价钱很超值了   虽然没有  XXD的便宜  不过这个是上自锁桨的   扩大一点 桨孔也可以上  普通桨  详情请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34642&extra=

网友:
是2212 930kv那款不?

网友:
太棒了,再照方抓药,配一架。。。。。。。。。。。。

网友D:
2204电机正在用,目前没任何问题,震动也不是特别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2204电机正在用,目前没任何问题,震动也不是特别大

35元的吗?动力和震动怎么样,也准备装个机子,不知道选什么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35元的吗?动力和震动怎么样,也准备装个机子,不知道选什么电机。

是的,动力十足,震动也没那么大,新买没多久,暂时感觉和银燕的没什么差别,用的久了就不知道了

网友:
小四轴电机都用得怎么样,说说看法。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对的。

好电机大多是效率比较高,比较省电,,要说动力,应该不会有多大差距。

实际感受比如XXD和朗宇,,动力上感觉差不多,,但是明显朗宇会比XXD省电,飞的久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