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还是450L呢

楼主(2015-02-23):
有一定小六通基础,想入个450玩下,是选450还是450L好呢?要3S还是6S呢?有副翼是不是现在都没人玩了?请大家指点

网友A:
450l ,6s~

楼主:
为什么呢,能讲讲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呢,能讲讲不

因为早晚都要升级 成本差不多

网友:
买个控多练几个月模拟器吧

网友:
有副翼装,调都好麻烦啊,也有人玩。

网友B:
同一个级别,450L是360桨,比450的325桨稍微大一些,稳定性好一些,而且450L的机身设计有很多改进,包括电池和电子设备的安装位置更合理一些。3S或者6S有争议,我觉得不是很重要,哪个都行,关键是电池的质量好才行。至于有副翼嘛,如果以前没玩过就算了,别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一个级别,450L是360桨,比450的325桨稍微大一些,稳定性好一些,而且450L的机身设计有很多改进,包括电 ...

多谢,意思就是推荐450L咯,但450L好像比450大蛮多,怕不怕

网友:
买个遥控器在家练习模拟器吧。我也是新手买个500在家里放着当动力。。过年这几天每天6   7个小时模拟器现在都到倒飞了。

网友:
大不了多少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意思就是推荐450L咯,但450L好像比450大蛮多,怕不怕

大不了多少 才长几公分 没什么分别  我刚入的时候也觉得太大 拿到外面飞  感觉一点也不大只是450L新设计 我觉得安装设备的位置设计合理 维修方便点  说到电池 随便飞一下的话 3s也行 还便宜  只是飞熟了会有点大动作 3s电满足不了你  那时再换的话就变得浪费了  上450L的话 推荐6s  我6s电装 1400毫安电普通飞行7 8 分钟  3S电装可能不行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不了多少 才长几公分 没什么分别  我刚入的时候也觉得太大 拿到外面飞  感觉一点也不大只是450 ...

最好不要飞7、8分钟,锂电池最怕过放,放电越深死得越快。电池是串联使用的,不能保证使用过程中每片均匀放电,所以要多留余地。低转速悬停不要超过6分钟,高转速3D一般4分钟以内

网友:
绝对的450L 啊,入,就入精品机,不是说花钱多少的问题,是质量和稳定性的问题,我现在飞的亚拓的450L,感觉强好多好多啊

网友:
450L,3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不要飞7、8分钟,锂电池最怕过放,放电越深死得越快。电池是串联使用的,不能保证使用过程中每片均 ...

人家是1400的啊,我1200飞4分钟下来刚好保存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不要飞7、8分钟,锂电池最怕过放,放电越深死得越快。电池是串联使用的,不能保证使用过程中每片均 ...

是呀 就是怕过放

楼主:
看样子要入亚拓450L,不过看富丽的465和450L是一样的,还便宜些啊

网友:
依我看,如果你要是想长久的玩,那一定要先把基本功练得扎实了,越过硬越好,如何来练呢?就是正倒飞四面悬停,自旋和各种正倒飞航线。机型就用450有副翼,这种机型现在便宜,选对的话配件也是充足的,便宜的。对配置要求不高,新手练习基本功绝对够用,但是不要选择太渣的空机和配置,那样的话就够你受了,电池的选择和动力的搭配不要过于暴力,因为太暴力的话你这个新手是驾驭不了的,狮子3S2200mah25到30C足够用了,电机3S3500KV的,功率400W就足够了,电调用好盈飞腾40A或者铂金40A的。记住,够用即可。到时候再换也不晚不算浪费,因为飞机这个东西就是一套高精度的机械组合,只要运转就有磨损,包括所有的电子设备和电池,既使你换成6S动力了那也一样也是在消耗,用3S动力和6S动力同时练习基本功的话是感觉不出差别的。3S电池飞到基本功扎实过关和用6S动力飞到基本功扎实过关,那电池的循环数都已经差不多了,电池都该换了,千万别图进步快要图进步稳和扎实。到那个时候再自己配更好的飞机,像450L或者500DFC这样的你都不用问别人了,这就是我推荐的原因。不要认为我说的话好奇怪,你玩到一定程度你就都明白了还是我说的对。最好还是身边有个师傅带着,或者是有个组织那就更好了,实在没有单飞的话,那就只有多思考多上论坛吧。哦,对了模拟器一定要刻苦地练习。祝爽飞吧。

网友:
有副翼的机型尤其是450级别的,那是最能练习基本功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450l ,6s~

上面都说的差不多了,还是推荐450l机型,最新设计的机身,更合理~ 如果大洋不是很充裕的话就富丽4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