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不幸小炸,烦请推荐个锁尾舵机

楼主(2015-02-23):
450不幸小炸,原机KDS N590锁尾舵机安装孔断了,内部还是好的,某宝上也找不到外壳,看上去只能换了,不知道恒吉922怎么样,看参数比N590还要好些,不知道N590 922相比,那个更好些,请推荐下,谢谢
或者推荐个N590同级别的舵机

网友:
我用便宜货锦泰9257

网友:
D&K试试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1107有点儿贵了

网友A:
搜个同型号的坏舵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1107有点儿贵了

1107在锁尾舵机里算便宜的了。。。最常见的要亚拓525 kst515都比他贵,还不如他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个同型号的坏舵机。

这个倒是个好主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1107在锁尾舵机里算便宜的了。。。最常见的要亚拓525 kst515都比他贵,还不如他好用

为什么不如它好

网友B:
我自己有过525,新的就有虚位,锁尾就怕这个,虽然不打,但是时间一长就不行了,而且1107支持高压,和斜盘一起用7.4,525不行,力量 速度都比他好,虚位小,全金属,不扫齿,你要是看过1107的拆解就知道为什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有过525,新的就有虚位,锁尾就怕这个,虽然不打,但是时间一长就不行了,而且1107支持高压,和斜 ...

看过那贴,还看了下面的回复

网友:
收个二手的就行了,说实话锁尾舵机价格300以内都不算贵,当年物价还没那么高时都要390一颗9257。

网友:
请问kds 820支持deko s1107吗?我本想买一个,老板说1107不支持窄频的。

网友:
请问kds 820支持deko s1107吗?我本想买一个1107,可老板说不支持窄频的,叫我买1102

网友(2015-03-25):
引用 网友C:
请问kds 820支持deko s1107吗?我本想买一个1107,可老板说不支持窄频的,叫我买1102

你所谓的老板,是指的大众? 可以让厂家做个宽频S1107给你

网友:
515不行啊

网友D:
515的飘过

网友E:
不就是个尾舵机吗,有那麽纠结吗,推荐的人越多就越纠结,我的话,有钱买贵的,钱少就买能接受的,又不是陀螺仪,个人看法

网友F:
个人也是推荐deko1107,轻量低温极少虚位,现在使用时间还不长寿命不好估算,从发热看,保守300起落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