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给我的450V2有副翼换个电调。

楼主(2015-02-23):
如题,是换好盈飞腾40A好呢,还是铂金40A好呢?本人就是拿这架飞机练习基本功的,没有什么暴力的动作,我感觉飞腾的应该就够用了。关键就是发热的问题,我现在用的还是好盈天行者40A的,发热严重,偶尔还有保护现象,(在大夏天高温天气根本就别去飞)就是飞着飞着突然间动力被强制关闭,导致坠机,本人就吃过这个亏,飞着飞着突然没动力坠机导致脚架被摔断了,还好高度不是太高,也就两三层楼吧,现在我都把脚架换成加硬全金属的了,但是无故动力消失的问题还是有,这样的话就会使我不敢高飞练习,和稳定长时间的飞行。好了就说到这吧,那么大家看看以我的情况,用哪款电调好呢?谢谢大家了,感激不尽。

网友A:
天行者是固定翼的。铂金40A吧。。以前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行者是固定翼的。铂金40A吧。。以前用过

谢谢,您对飞腾40A的有经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对飞腾40A的有经验吗?

天行者是固定翼的。铂金是直升机的。都用过

网友B:
你用普通舵机么用用飞腾就行了,飞腾还是很中规中矩的。用215之类的耗电舵机就得铂金了,不然BEC输出不行

网友:
果断铂金4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普通舵机么用用飞腾就行了,飞腾还是很中规中矩的。用215之类的耗电舵机就得铂金了,不然BEC输出不行

斜盘舵机是金属齿模拟的,那我就选飞腾系列了。谢谢了。

网友C:
无故动力消失是不是电源插头接触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故动力消失是不是电源插头接触问题。

不是,因为接收和舵机一直都好使没断过电。

网友:
飞腾一直3d,没问题

网友D:
我的练习机一直是天行者电调,没出现你说的情况,夏天也能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练习机一直是天行者电调,没出现你说的情况,夏天也能艹

我的问题不是经常出现,就是偶尔出现,应该你的运气很好。请问,你的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是如何调的?我感觉就这俩曲线调整不当也会出现这种情况,还有,你用的是什么遥控器?我以前用的是乐迪6通的,现在换成AT9了。

网友E:
飞腾40A好像没有BEC吧?我也不记得了,还是果断铂金V3

网友F:
用这控要小心安全

网友G:
飞腾40A用过,温柔3d无问题,够用~铂金40A在用~也不错!两者价格相差不多,建议铂金

网友H:
脚架不把冲击吸收,飞机其他部位就会把冲击吸收了咯,得不偿失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这控要小心安全

谢谢提醒,不过我是个近视眼,飞450如果有50米远的话我就已经看不清楚了,最远最高也就30米以内,应该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腾40A好像没有BEC吧?我也不记得了,还是果断铂金V3

太贵了用不起,就它的性能对我来说,实属浪费。我特地看了一下我选的飞腾40A电调,它是有BEC输出的。

网友I:
俺一直用飞腾40A,航线、简单3D动作都没问题。。不过AT9控咱还没试过。。。悠着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脚架不把冲击吸收,飞机其他部位就会把冲击吸收了咯,得不偿失

如果电机不会突然断电失去动力的话,我温柔降落那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哪怕就是稍微狠一点也没事。我曾经试验过。

楼主:
引用 网友G:
飞腾40A用过,温柔3d无问题,够用~铂金40A在用~也不错!两者价格相差不多,建议铂金

还是飞腾吧,便宜点是点,不一定越贵越好。只要质量好就行。

网友J:
引用 网友H:
脚架不把冲击吸收,飞机其他部位就会把冲击吸收了咯,得不偿失

同意!
无故失去动力原因一定要找到,不飞3D最好也不要超过5分钟,下来电池不低于3.7V,检查电压保护值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J:
同意!
无故失去动力原因一定要找到,不飞3D最好也不要超过5分钟,下来电池不低于3.7V,检查电压保护值 ...

所以我要更换一个好的电调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我要更换一个好的电调试试。

嗯,很可能是超温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I:
俺一直用飞腾40A,航线、简单3D动作都没问题。。不过AT9控咱还没试过。。。悠着点了

谢谢提醒,我也不敢保证我这个控到底行不行,毕竟还没有试飞过,有机会一定要试试,告诉你一下,我的遥控器是2015年一月末买的。是升级后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I:
俺一直用飞腾40A,航线、简单3D动作都没问题。。不过AT9控咱还没试过。。。悠着点了

对了,飞腾40A电调温柔3D或者航线的话,连着飞3到4块电池气温在零上25度左右,发热量怎样呢?

网友K:
不要内置电调,舵机能支持低压的,连续用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要内置电调,舵机能支持低压的,连续用无问题.

电调的安装位置是在外置大齿盘底下,舵机是模拟的低耗电型的。

网友L:
曾经收过一个二手飞腾(给坑了,上手卖家说是铂金),我一直当成铂金草,南方炎热的夏天连飞6电(普通3D)都没问题。飞了二年,后来有故障返厂,好赢售后反馈信息给我,这个电调原来是飞腾,给坑了2年多。由此看来,飞腾绝对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曾经收过一个二手飞腾(给坑了,上手卖家说是铂金),我一直当成铂金草,南方炎热的夏天连飞6电(普通3D) ...

没想到啊,太强了。果断入飞腾了。

网友M:
卤煮用的是什么陀螺仪?我的陀螺仪坏了,想重新买一个,你的陀螺仪抗震么?

网友:
引用 网友L:
曾经收过一个二手飞腾(给坑了,上手卖家说是铂金),我一直当成铂金草,南方炎热的夏天连飞6电(普通3D) ...

这经历……

楼主:
引用 网友M:
卤煮用的是什么陀螺仪?我的陀螺仪坏了,想重新买一个,你的陀螺仪抗震么?

飞跃GY650,性能稳定,锁尾很好,价格不高。

网友:
铂金40A,V3定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俺一直用飞腾40A,航线、简单3D动作都没问题。。不过AT9控咱还没试过。。。悠着点了

对了,飞腾40A电调温柔3D或者航线的话,连着飞3到4块电池气温在零上25度左右,发热量怎样呢?

飞3-4块电池,是有点发烫了,我是歇一会再飞的。。哈。。哈。。我也是在1月份买了AT9,现在外地工作,主要是玩玩模拟了。。

网友N:
有副翼用飞腾40A毫无压力,要是打算改无副翼最好还是铂金40A

楼主:
引用 网友N:
有副翼用飞腾40A毫无压力,要是打算改无副翼最好还是铂金40A

谢谢,不打算改,等到基本功过关之后,直接上一套全新的高端无副翼直升机,也是450级别的。

网友:
铂金v3 50A

楼主:
谢谢!不买!太贵!浪费!飞腾!40A!够用!哈哈!

网友O:
我的副翼450用好银铂金40A,最近刚升级215和515竟然和楼主的问题一样,难道KST的舵机那么费电啊,郁闷

网友K:
引用 网友O:
我的副翼450用好银铂金40A,最近刚升级215和515竟然和楼主的问题一样,难道KST的舵机那么费电啊,郁闷{:1_6 ...

你的是有副冀??十字盘舵机连接接受器的口巴?接受器得支持6V以上的输出才能用215舵杌(或同规格舵机)

而无副冀直升机现在大家基本用k8,K8本身支持7.2v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的副翼450用好银铂金40A,最近刚升级215和515竟然和楼主的问题一样,难道KST的舵机那么费电啊,郁闷{:1_6 ...

有副翼450直升机没必要用那么好的舵机,浪费了。

网友P:
飞腾可以用放心好了。最好铂金可以上6V锁尾更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的是有副冀??十字盘舵机连接接受器的口巴?接受器得支持6V以上的输出才能用215舵杌(或同规格舵机)
...

6通乐迪的控和接受,准备换控,瞄准T8FG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副翼450直升机没必要用那么好的舵机,浪费了。

无副翼系统已经买了,有空就一起升级,省的再浪费邮费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的是有副冀??十字盘舵机连接接受器的口巴?接受器得支持6V以上的输出才能用215舵杌(或同规格舵机)
...

输出电压到没有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