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接收烧了元件,应该是电源芯片求助

楼主(2015-02-23):
如题,实在是查不到,就想修着玩。不行就等初八在买新的了。就是图中红框里的

楼主:
还有就是图传发热我可以理解
接收也发烧,实在是。。。。

网友A:
看不清上面的字迹!我认为貌似是1117-3.3或者1117-5.0,要是有的话焊上试试先试3.3然后5.0,反正你也准备买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清上面的字迹!我认为貌似是1117-3.3或者1117-5.0,要是有的话焊上试试先试3.3然后5.0,反正你也准备买 ...

元件标的是de s1w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图传发热我可以理解
接收也发烧,实在是。。。。

电源模块比较容易发热

网友:
图传接收供电电压过高了吧?

楼主:
模块要求是3。3伏到5伏,使用1s电池就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