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 rate模式小飞。。。。

楼主(2015-02-23):
之前一直玩CC3D的半自稳模式,也就是Rattitude模式,感觉不够过瘾,慢慢的尝试着飞rate模式,也就是手动模式,由于我比较懒,之前的PID调整一直不是很好,导致在手动模式下飞的时候感觉像喝醉酒一样姿态锁定不住,自从CC3D的新版本加入了各机型的参数以后便有了转机,视频中我用的是QAV250的参数,rate模式锁定的很稳,再也不会摇摇晃晃了,感觉很过瘾。在这里在说一句,目前我感觉1806的动力输出已经不能满足我的需要了,油门推到顶感觉速度还是不够快,所以喜欢暴力的模友不妨尝试下2204,估计会更爽。
论坛惯例,报一下配置:
kim240 v2
EMAX 1806 KV2280
天行者12A 自刷 BLHELI
创新科200mw
CCD 600线板机
乾丰5030
格式1300mah
T8FG+FRSKY TR6
FATSHARK Dominator HD

视频是肥鲨HD DVR录制
下面是视频:

网友:
很不错啊 赞一个

网友A:
新修的还没通车的路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修的还没通车的路很好!

可惜的是没有机友一起爽飞

网友:
rate模式很爽 , 很自由的感觉

网友B:
如果没有练成FPV模式还是别先尝试,我飞电直的上手差点炸了,不是没有调好是,对头对尾飞远看不清。

网友:
飞这么高,当航拍机飞了,呵呵

楼主:
lovefly@2012 鍙戣〃浜

网友C:
感觉动力不是很强劲,机头已经大幅向下,速度上不来。

网友:
飞的不错。自今还不敢全手动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动力不是很强劲,机头已经大幅向下,速度上不来。

是啊,所以最好用2204,下次我试试5045,看看动力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练成FPV模式还是别先尝试,我飞电直的上手差点炸了,不是没有调好是,对头对尾飞远看不清。

受教了。

网友:
不错,看来我得换新版本了

网友D(2015-04-17):
看到了 你的T8FG请问你装穿越是用的原厂接收机 还是副厂 我也式8fg用副厂接受 150米 结果穿越自己飞走了

网友:
rate模式 就好像在飞固定翼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了 你的T8FG请问你装穿越是用的原厂接收机 还是副厂 我也式8fg用副厂接受 150米 结果穿越自己飞走了

用的frsky tr6,一般400-500你都没问题

网友E:
刷电调打开oneshot125,用acro+模式试试?

网友F:
话说这是在哪个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话说这是在哪个地方

宁波江北湾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刷电调打开oneshot125,用acro+模式试试?

oneshot只是响应更快,对提升动力没帮助,acro+是naze上的模式吧?cc3d上貌似没看到

网友E:
引用 楼主:
oneshot只是响应更快,对提升动力没帮助,acro+是naze上的模式吧?cc3d上貌似没看到

提供参数的人他们的电调都是打开Oneshot125了的,所以我才这么建议一下,呵呵。
acro+模式没有?我记得很早以前有人发帖上过acro+飞行视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练成FPV模式还是别先尝试,我飞电直的上手差点炸了,不是没有调好是,对头对尾飞远看不清。

这飞机这么小本来就不是用来目视飞行的,用显示器或者眼镜才是这个飞机的飞行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提供参数的人他们的电调都是打开Oneshot125了的,所以我才这么建议一下,呵呵。
acro+模式没有?我记得 ...

这个我还真没注意过,这个acro+到底是什么模式?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我还真没注意过,这个acro+到底是什么模式?

原话是这么说:Acro+ is a flight mode that mixes Rate with manual actuator outputs. It allows the pilot to go from very modest rates to full on madness.
你可以理解为进阶Rate模式,如果Rate飞爽了,尝试下Acro+,可以更疯狂。
Charpu, Juz他们因为赞助商缘故不允许公开用OpenPilot飞控,如果你去问像他们一样的其他FPV高手怎么使用CC3D的话,通常会告诉你OneShot125和Acro+。
打开OneShot125,还可以再把Kp提高很多,有空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话是这么说:Acro+ is a flight mode that mixes Rate with manual actuator outputs. It allows the p ...

我现在用的是乐天20a,没法用oneshot,暂时先这么玩着吧,以后再试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乐天20a,没法用oneshot,暂时先这么玩着吧,以后再试

可以的,看下图:

前两天BLheli发布了13.2,一个重大利好消息就是给Silabs电调添加了Bootloader。自己焊线用Arduino刷到13.2,以后就可以像Atmel电调那样,用信号线通过飞控板或者USB stick直接刷固件。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的frsky tr6,一般400-500你都没问题

同tfr6 我150米失控自己飞走了。。。不科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的,看下图:

刷电调倒不是什么难事,我一直都是自己刷好盈,目前我倒是希望乐天可以刷bl程序,因为市面上支持4s而且相对来说小巧并且稳定的也就是乐天了,之前我买的mini18a太不省心了,烧了两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tfr6 我150米失控自己飞走了。。。不科学啊

可能是遇到干扰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的,看下图:

卧槽,刚才没看到图,这下乐天也能刷bl了,爽啊

网友:
飞的很好玩.在車路上過車的頭是很爽!

网友:
我是来顶楼主一下

网友G(2015-05-28):
问下kim我一直半自稳飞的,切到全rate模式悬停都不行,完全不能控制的感觉,该怎么练啊?另外有一个动作是翻180停住短暂倒飞再接另一个翻滚是不是只有rate才能做到?

网友H:
LZ好技术!上2206和4S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LZ好技术!上2206和4S吧~

扒一扒我最近的帖子吧,已经上4s有阵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问下kim我一直半自稳飞的,切到全rate模式悬停都不行,完全不能控制的感觉,该怎么练啊?另外有一个动作是 ...

感觉不好飞那就调一下曲线。你说的那个动作只有rate模式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