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玻璃钢机翼PVC覆膜抽真空前缘处理方案

楼主(2015-02-23):
如题:玻璃钢机翼PVC覆膜抽真空,前缘怎么处理?比如,我买了个泡沫飞机回来,需要对机翼玻璃钢加强;抑或直接做复材机翼,怎么破?

网友:
还有模具。。

网友A:
这是做什么机翼的模具

网友:
前缘贴碳纤布?

网友B:
其实玻璃钢覆盖泡沫机更易裂。。。我以前的X5也是这样,就破一个地方,估计是覆了玻璃钢后韧性差了,受力会集中在一点上。

网友:
什么东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做什么机翼的模具

看样子像是DLG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玻璃钢覆盖泡沫机更易裂。。。我以前的X5也是这样,就破一个地方,估计是覆了玻璃钢后韧性差了,受力会 ...

他那个是滑翔机,你那个是胡乱糊的。你那5%厚度的XPS机翼直接飞试试前缘参考日本DLG那个视频,模具成型和真空袋有些差别论坛里幽兰  我爱小猪猪  是行家
天使那边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那个是滑翔机,你那个是胡乱糊的。你那5%厚度的XPS机翼直接飞试试前缘参考日本DLG那个视频,模具成型和 ...

是不是先在前缘喷3M77胶,再贴玻纤布条,然后在前缘(布带)上刷一点环氧树脂,最后上下两面加PVC一起抽真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玻璃钢覆盖泡沫机更易裂。。。我以前的X5也是这样,就破一个地方,估计是覆了玻璃钢后韧性差了,受力会 ...

这个可以想象得到,X5整体强度确实偏软,当然如果整机覆膜的话刚性好了性能也就上去了,飞FPV什么的肯定比原泡沫好,至于耐摔与否又另当别论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先在前缘喷3M77胶,再贴玻纤布条,然后在前缘(布带)上刷一点环氧树脂,最后上下两面加PVC一起抽 ...

應該是玻纖布條噴膠再貼上機翼 刷上一点环氧树脂 括去多餘的环氧树脂  上下两面加PVC板 再鋪上擦手紙 再裝袋抽真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應該是玻纖布條噴膠再貼上機翼 刷上一点环氧树脂 括去多餘的环氧树脂  上下两面加PVC板 再鋪上擦手紙 再 ...

谢谢你!那个胶是3M77吧?pvc上铺纸巾还是吸脂布?我开始还以为铺的是吸脂布,这玩意我用过,可以吸掉多余的树脂。
还有请教,你做DLG机翼时是先铺一层粗的玻纤布,再铺细的,再加PVC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那个胶是3M77吧?pvc上铺纸巾还是吸脂布?我开始还以为铺的是吸脂布,这玩意我用过,可以吸掉多 ...

就是噴膠3M 67  只有鋪細的玻纖布 碳纖布是補強  先鋪pvc片再鋪紙這樣擠出pvc板外的才會被吸掉不會弄髒真空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