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调问题

楼主(2015-02-23):
求助!!
不知名的30A电调(据说设置和好赢一样),外表面印有“CoolPlay”标志。
以前使用一切正常。
现在接上电源后在"123"的启动声音后就是不停的、急促的“Di.Di.Di.Di....”声。
不能进行重新设置。重新对码也不行。

网友:
要么油门杆没最低,要么电调行程没校准~

楼主:
可是没法进入设定程序重新设定啊

网友:
如果油门操纵杆已经在最低位置,你看看油门微调往下按,即向油门最低位置按动,应该到某一个位置时会停止叫声,变成正常声音的,如果微调已经调到最低,还是发出这种警告声,那可能是无刷马达的三根引出电线中有一根是断线了,或者是无刷马达已经损坏。

网友:
(1)  控杆:  油门推上了(应拉至最下位), 或 Idle 杆拉上On了(这常見)。
(2)  接线接觸不良: 检查电调接驳到的所有连接点。

陈伯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
问题解决啦!!
惭愧啊!!问题出在手痒,看不懂英文菜单还乱动遥控器的设置,悲剧啊,好好的电调被剥了皮。
花了一下午的时间一项一项的慢慢调,总算恢复了。
面壁思过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
问题解决啦!!
惭愧啊!!问题出在手痒,看不懂英文菜单还乱动遥控器的设置,悲剧 ...

孩子别哭,站起来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