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34

楼主(2015-02-23):
最近想入飞翼的SU34,计划改双70mmJP涵道电机3055 JP高压100A电调X2 6S 3000mah  30C的电池本人是新手 飞涵道炸拉3架。T45  F18 90涵道 最进飞75毒蛇才有点长进,
想请教一下:不知道可以装吗?先谢谢各位啦

网友:
你要是用一块电池给两个涵道供电,电池不行的。jp单涵道电流70A,你的电池供电最大电流90A。75毒蛇跟su34飞起来两个感觉~楼主加油·~

网友:
新手别在浪费了,先把T45,F15之类的入门机飞好再说

网友:
su34不是双64涵道么,非要搞这个就入个su35pnp版吧,这玩意别想暴力了,电池受不了,除非俩电池,电池仓也是个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菜鸟啊

楼主:
现在有一架F16 飞翼 90金属涵道NPN不敢飞,前天钢炸拉70毒蛇。原因是遥控器突然断电,机身直接炸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