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MINIX升级OSD需要先断开连线然后再连接,但是出现新问题

楼主(2015-02-23):
一直准备升级MINIX的OSD,据说新版可以解决高度只显示99米的问题,但是拷贝进去后发现机器一直滴滴响无法升级,后来仔细看了下说明书,才发现是需要把飞控的固件和OSD的固件都放到飞控的优盘上,然后重新断开OSD的连线,上电,信号灯闪,绿灯后表示升级固件成功,这个时候再把OSD的连线接上直接就开始进行OSD的升级,绿灯闪后说明升级成功。

不过又出现个问题:以前在搜星不到6个的时候,无法使用GPS模式启动,现在即使在室内没有星的情况下,都可以在GPS模式下启动,不知道是飞控设计成了这样,还是有问题了。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和我同样的问题?

网友:
本来没6星就能启动好吧

网友:
反正我发现 升级 OSD 时候  ,OSD 不能连接摄像头或者图传之类的。我今天总算升级成功 ,不过还没有去实验高度能否超过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