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精灵2可以设置为右手油门吗?

楼主(2015-02-23):
主要原来用FF9很多年了习惯右手油门了!这次准备入个精灵2玩玩航拍,但是看资料他是美国手的左手油门呀!

网友:
好像拆开把电位器的插座换一下就可以的

网友:
简单点说,把控拆开找到对应的两个电位器连接主板的插头,对换一下

网友:
厂家不提供吗?

网友:
最新的精灵2 遥控器我记得直接接参调就可以设置美国和日本手

网友:
是遥控器的参调

网友:
进遥控修改一下调参

网友:
直接在调参软件里改一下设置就可以啦

楼主:
请问如果在参数里面调整后,油门操纵杆的弹簧是不是要取消?

网友:
调参改成日本手不就好了,换毛个电位器啊

网友:
精灵2的遥控左右摇杆都是自动回中的

网友:
dji网站下一个DJI RC System Assistant_1.1 直接切换日本手就行了。再就是把遥控内的油门锁换下就行了。

网友:
精灵2装在电脑上的调参软件,有直接设置美国手或日本手的选项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如果在参数里面调整后,油门操纵杆的弹簧是不是要取消?

两个摇杆都有回中弹簧的,松开就回中
回中后飞行器自主悬停,不需要把油门保持在一个位置。

网友:
2的遥控器可以在电脑上调,很方便,前几天入手1,就比较麻烦,拆下来搞了半天

网友:
2代后的控调参软件左右随意选

网友:
机子还在路上。刚好烦恼同样的问题这下解决了同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如果在参数里面调整后,油门操纵杆的弹簧是不是要取消?

调参里设置下,然后拆开来把弹簧放另一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