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介绍14S电池怎么串

楼主(2015-02-23):
求大神介绍14S电池怎么串,不用说7+7,没找到7S的锂电池

网友:
6+6+2或6+4+4

网友A:
关键你想串联干什么。。如果功率要求不大可以6+6+2如果飞直机最好7+7不然每块电池放电量都不一样。不好同步

网友:
14个电芯串联

网友:
变成一个算数问题啦。

网友:
头次听说14S

网友B:
为什么要14S啊?一般不都12S吗?

网友:
14s更黄更暴力

网友C:
先说用途,再定方案

网友D:
有的,可以定制的

楼主:
你确定这样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你想串联干什么。。如果功率要求不大可以6+6+2如果飞直机最好7+7不然每块电池放电量都不一样。不好同步 ...

Mikado Logo 800 用的呗,找不到想要的7S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14S啊?一般不都12S吗?

Mikado Logo 800 要用14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说用途,再定方案

Mikado Logo 800 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的,可以定制的

会不会很贵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E:
Mikado Logo 800 用的呗,找不到想要的7S

你可以定做。。。有定做的。。。找花牌老高。或者力牌应该都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定做。。。有定做的。。。找花牌老高。或者力牌应该都可以的。

怎么都说花牌老高啊,我不认识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