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银燕12A如何设置油门形成

楼主(2015-02-23):
我的银燕12A按照说明书 油门最高上电  应该是bb两声记住位置的  但是我的电调就bbbbbbbbbbbbbbbbbb不停了
不知道该怎么办

楼主:
十万火急在线等

网友A:
你没有及时的拉低到低油门进行确认。油门高位,上电,听见声音立马拉到油门低位,才能听到正常启动的确认音。如果听到段间隔的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嘟,嘟滴。。。这就是进入程序设置了,不要乱调,重新来过就好了。如果你已经调乱了(或者你认为已经乱了),就仔细的按照说明书把每一个设置都调到默认位置,不然很可能你的电调就此废了,我曾经有2个银燕12A就是这样过来的。现在跟新的一样。记住每个低音代表1,每个高音代表5。例如菜单第八项就是嘟滴滴滴。。。依此类推

网友:
没关系,实在不成TB上买个银燕电调编程卡,一键恢复出厂设置就行了。

网友:
可否用在不同牌子電調上?

网友:
其他牌子电调没试过,银燕的没问题。

网友:
LZ那个声音很可能是提示油门不在最高也不在最低。。
我一开始也遇到这个问题,不过应该是因为我的遥控是自己DIY的,行程和商品控出入较大。。
后来我是听着这个声音,把油门稍微回中,再打到最大。然后就听见油门最高点确认的声音了。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通道有没接错,接错也会这样叫

网友:
是遥控的接收机没有通电吧   或者你没有及时拉低油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及时的拉低到低油门进行确认。油门高位,上电,听见声音立马拉到油门低位,才能听到正常启动的确认音 ...

网友(2015-07-14):
还要确认遥控和接收机通讯正常,不正常的话电调不会告警,就是拉不拉油门都一个样

网友:
恢复到默认值试试看
恢复出厂设置
遥控器通电→将遥控杆拉到最高位置→ 电调通电,等待2秒钟,发出“beep- beep-”二声,最大油门设置完成→ 继续保持遥控杆拉高状态,等待2秒钟,发出“♪ 1 2 3  ♪ 1 2 3”旋律音,表示已进入遥控器编程模式→ 在没有进入第一项编程项之前(1秒之内),将油门拉到最低,随后在两秒之内拉到最高→ 听到保存音乐声后,两秒内将油门拉到最低,即可进入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