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XG14能用兼容接收机吗?

楼主(2015-02-23):
为啥XG14和我xg8在用的兼容接收机对不上频,对完以后电调不自检,舵机没反应,JR的接收机就可以

网友:
这个兼容接收好用吗?我也想入哈

网友:
我有一个黑壳的可以,红壳的没用过。

网友A:
JR是副厂接收建议别用了,黑壳的6通失控过,红壳9通带卫星的也失控过。90的毒蛇炸了,EPP3D机失控撞模友胳膊缝一针。两个JR控都出了,要是用的起原厂的也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JR是副厂接收建议别用了,黑壳的6通失控过,红壳9通带卫星的也失控过。90的毒蛇炸了,EPP3D机失控撞模友胳 ...

毒蛇也敢用副厂的接收!!!

网友:
正副厂接收机差价2-3百元.炸任何一架飞机都不伐算

网友:
小鸡可以尝试,大鸡还是不要冒险的好

网友:
DMSS制式不用卫星距离不会太远,JR控还是收二手原厂接受才是王道

网友:
一直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