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ck 铝壳?

楼主(2015-02-23):
想入pixhack玩玩,但它的铝壳不是会屏蔽地磁吗?内置罗盘还有什么用?

网友:
如果铁壳会 铝壳嘛 楼主拿块吸铁石 能把铝吸起来我就把铝壳吃了

网友:
铝壳只屏蔽电磁波不屏蔽磁场。

网友A:
不太赞同楼上的说法,因为现在很多铝合金壳子都在用7075的铝合金加工,因为7075铝合金机械强度要比一般铝合金要好得多,但是7075铝合金的合金成分里含有一定的铁,所以有可能对罗盘造成干扰或屏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太赞同楼上的说法,因为现在很多铝合金壳子都在用7075的铝合金加工,因为7075铝合金机械强度要比一般铝合 ...

其实我到是觉得不管是不是干扰或者屏蔽都无所谓,反正,我用外置罗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太赞同楼上的说法,因为现在很多铝合金壳子都在用7075的铝合金加工,因为7075铝合金机械强度要比一般铝合 ...

no,7075比6061贵得多,而且不好加工也不好氧化,所以在国内的市场环境下~~~~基本是不会有商家用7075做壳的。

网友B:
铁的也不会屏蔽,信不信随便你们……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铁的也不会屏蔽,信不信随便你们……

别说铁壳了,就算把飞机放在钢架桥上或者车壳顶上,罗盘都会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