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 飞控 PID算法 浅析

楼主(2015-02-23):
(因为有外链原来帖子被封了……又不是广告,论坛什么时候这么严了……只好重新发一次了)

玩四轴快一年了,自制机架,改装云台,折腾很多,但终究是带着镣铐跳舞
所以最近开始研究算法,因为对Arduino略有了解,就选择了MWC作为学习的开始

MWC是一个基于Arduino的开源飞控,最早的版本很简单,一块Arduino + Wii手柄 ,后来逐渐发展,可以用各种Arduino板和传感器板组合成飞控

这是我自己用 Arduino Nano 和 GY-86 焊成的飞控(详见: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3804
成本不足100元,之后我又加了一块Nano来连接GPS,可以实现定点悬停等功能
若是只想有CC3D的功能,12块的Nano + 8块的MPU6050 就足够了,可见CC3D,QQ之类飞控,真的便宜嘛?也不见得

个人试飞下来,MWC的定高的确有问题,上下幅度能有一米
不过也看到有人能定得和APM一个水准,不知道是不是我调得不好

自稳方面还是很优秀的,MWC飞特技很顺手,YOUTUBE上相关视频也不少

MWC的PID代码很短,黏贴如下
  //**** PITCH & ROLL & YAW PID ****
  int16_t prop;
  prop = min(max(abs(rcCommand[PITCH]),abs(rcCommand[ROLL])),500);

  for(axis=0;axis<3;axis++)
  {
    if ((f.ANGLE_MODE || f.HORIZON_MODE) && axis<2 )
    {
      errorAngle = constrain((rcCommand[axis]<<1) + GPS_angle[axis],-500,+500) - angle[axis] + conf.angleTrim[axis];
      PTermACC = ((int32_t)errorAngle*conf.P8[PIDLEVEL])>>7;
      PTermACC = constrain(PTermACC,-conf.D8[PIDLEVEL]*5,+conf.D8[PIDLEVEL]*5);
      errorAngleI[axis]     = constrain(errorAngleI[axis]+errorAngle,-10000,+10000);
      ITermACC              = ((int32_t)errorAngleI[axis]*conf.I8[PIDLEVEL])>>12;
    }
    if ( !f.ANGLE_MODE || f.HORIZON_MODE || axis == 2 )
    {
      if (abs(rcCommand[axis])<500)
      {
        error = (rcCommand[axis]<<6)/conf.P8[axis];
      }
      else
      {
        error = ((int32_t)rcCommand[axis]<<6)/conf.P8[axis];
      }
      error -= gyroData[axis];
      PTermGYRO = rcCommand[axis];
      errorGyroI[axis]  = constrain(errorGyroI[axis]+error,-16000,+16000);
      if (abs(gyroData[axis])>640)
      {
        errorGyroI[axis] = 0;
      }
      ITermGYRO = ((errorGyroI[axis]>>7)*conf.I8[axis])>>6;
    }
    if ( f.HORIZON_MODE && axis<2)
    {
      PTerm = ((int32_t)PTermACC*(512-prop) + (int32_t)PTermGYRO*prop)>>9;
      ITerm = ((int32_t)ITermACC*(512-prop) + (int32_t)ITermGYRO*prop)>>9;
    }
    else
    {
      if ( f.ANGLE_MODE && axis<2)
      {
        PTerm = PTermACC;
        ITerm = ITermACC;
      }
      else ////for example
      {
        PTerm = PTermGYRO;
        ITerm = ITermGYRO;
      }
    }
    PTerm -= ((int32_t)gyroData[axis]*dynP8[axis])>>6;

    delta          = gyroData[axis] - lastGyro[axis];
    lastGyro[axis] = gyroData[axis];
    deltaSum       = delta1[axis]+delta2[axis]+delta;
    delta2[axis]   = delta1[axis];
    delta1[axis]   = delta;
    DTerm = ((int32_t)deltaSum*dynD8[axis])>>5;

    axisPID[axis] =  PTerm + ITerm - DTerm;
  }

接下来请搬个板凳,偶们来简单说说PID算法
PID主要作用就是自稳,也就是你打杆让四轴倾斜,松杆它可以自己恢复水平

但是恢复的力道很有讲究,用拔萝卜打比方
比如说有个大萝卜,你用全身力气往后拔,但其实萝卜很松,一点力气就出来了,那你可能就会往后一屁股坐地上了
然后你遇到个小萝卜,吸取教训,用很小的力气拔,结果萝卜其实很紧,根本拔不出来
所以正确的拔法应该是边拔边感受,来确定合适的拔的力道

在四轴上,如果往左倾斜,然后让左边电机猛地加速,可能四轴就会先水平,然后继续往右,又不水平了
若是很缓和地加速,那就可能根本回不到水平

具体的数学就不说了,直接说怎么让PID理论编程飞控代码
这是wiki上pid最核心的式子,这些符号什么意思不用懂,我用中文给大家解释

大家都知道,调PID,就是调P,I,D三个参数,这三个参数具体的用处就是算出要用多大的力气拔萝卜
怎么算呢?分两步
一. 先要知道离四轴恢复水平还偏差多少
      比方说,现在左倾10度,水平是0度,那偏差就是10度
二. 套上面那个公式,偏差 * P + 偏差积分 *  I + 偏差微分 * D ,这就是要修正的量     积分和微分不用想得很复杂,实际MWC里面,积分就是做加法,微分就是做减法

好,接下来正式看代码,一丁点C语言基础就可以看懂

  int16_t prop;
  prop = min(max(abs(rcCommand[PITCH]),abs(rcCommand[ROLL])),500);

这两行定义了prop变量,之后要用,先不管

for(axis=0;axis<3;axis++)
  {.............................................}

接下里是一个循环,循环3次分别对俯仰,横滚,和方向三个轴计算PID
自稳只涉及俯仰、横滚

/***********自稳PI部分***********/
先看俯仰横滚的PID算法
if ((f.ANGLE_MODE || f.HORIZON_MODE) && axis<2 )
这个if语句就是用来判断,现在是否在自稳的模式,如果是,执行自稳的PID计算

errorAngle = constrain((rcCommand[axis]<<1) + GPS_angle[axis],-500,+500) - angle[axis] + conf.angleTrim[axis];
PTermACC = ((int32_t)errorAngle*conf.P8[PIDLEVEL])>>7;
PTermACC = constrain(PTermACC,-conf.D8[PIDLEVEL]*5,+conf.D8[PIDLEVEL]*5);
这三行计算之前wiki公式里的第一项(偏差 * P)
errorAngle:目前的倾角和想要恢复到的倾角的偏差
第一行:通过传感器传回的数据和遥控数据算出偏差
第二行:偏差乘上P,再除以128 (注意:这里>>7是个位运算,其实就是除以128,只是这样可以算得更快)
第三行:把上一行算出来的数和我们设置的D值的5倍作比较,不能比D的五倍大
注意,这里不用太纠结除以128,因为如果我们让P值大十倍,这里除以12.8,不是一样的嘛

然后算之前wiki公式里的第二项(偏差积分 *  I)
errorAngleI[axis]  = constrain(errorAngleI[axis]+errorAngle,-10000,+10000);
ITermACC  = ((int32_t)errorAngleI[axis]*conf.I8[PIDLEVEL])>>12;
第一行就是积分,在这里也就是做加法(wiki公式中第二项是从0到t积分,也就是把从开始到现在的偏差都加起来,注意,偏差有正有负)
每次循环,第一行都会把之前算出来的errorAngle加到errorAngleI[axis]存起来,即完成了“偏差积分”
第二行就是把第一行算出来的“偏差积分”和 I 乘起来,再除以4096
/*********************/

第三项的计算是和第三个轴(方向,YAW)一起算的,之后再说

/***********特技与YAW PI 部分***********/
接下来就是第三个轴(方向,YAW)和特技模式的PID部分(特技模式即纯手动模式)
之所以方向和特技是用一个算法,是因为这两个都不需要自稳(推杆持续动作,松杆后不恢复)

和前面一样,先把偏差算出来

if (abs(rcCommand[axis])<500)
      { ............................................}
      else
      {............................................ }
首先是一个if else语句,这个不用太在意,只是根据数据大小选择计算方式,节省内存,关键就只有下面这句
error = (rcCommand[axis]<<6)/conf.P8[axis]
和之前自稳的最大的区别就是,这里不再用传感器回传的angle来计算偏差,而是用遥控指令
所谓偏差,即是目前的状态和理想的状态的区别
比方说,我打方向杆,想让四轴左转10度,在四轴开始转之前,那这个偏差就是这个10度的遥控指令

然后是对error用陀螺仪数据做一个修正
error -= gyroData[axis];

再然后就是把pid公式中的三项算出来

特技模式PID中,pid公式第一项简单的用rcCommand[axis]来计算,没有乘一个系数
PTermGYRO = rcCommand[axis];

接下来算第二项
errorGyroI[axis]  = constrain(errorGyroI[axis]+error,-16000,+16000);
有没有很熟悉,和自稳PID一样,errorGyroI[axis]+error 把每次的偏差都加在一起
这句语句同时把偏差控制在(-16000,+16000)之间,防止过大
但是MWC论坛上有人把限制去掉了飞,也没有任何问题,估计只是保险起见吧

接下来是if语句,作用是:如果陀螺仪的数据过大,那么就把偏差人为地设定为0,防止偏差不断累积出现问题
if (abs(gyroData[axis])>640)
      {
        errorGyroI[axis] = 0;
      }
然后还是老样子,偏差 * I 再除以系数,得出pid公式第二项
ITermGYRO = ((errorGyroI[axis]>>7)*conf.I8[axis])>>6;

至此,pid公式中的前两项就算好了
/**********************/

/***********微调PI部分***********/
不过如果是特技模式,还需要一点微调

PTerm = ((int32_t)PTermACC*(512-prop) + (int32_t)PTermGYRO*prop)>>9
ITerm = ((int32_t)ITermACC*(512-prop) + (int32_t)ITermGYRO*prop)>>9;

微调用到prop,这个prop是利用遥控信号算出来的,可以看代码最开头两行

如果是自稳模式,那么就不用微调,直接赋值
PTerm = PTermACC;
ITerm = ITermACC;

如果是第三个轴(方向,YAW),也不需要微调,直接赋值
PTerm = PTermGYRO;
ITerm = ITermGYRO;

接下来一行是动态P,其实就是根据油门大小对P进行微调
效果是:油门比较大的时候,P会略小一点
PTerm -= ((int32_t)gyroData[axis]*dynP8[axis])>>6;

/***********D部分***********/
终于要算pid公式第三项了
来回忆一下,第三项是  偏差微分 * I

微分在这里就是做减法,所以核心其实就是第一行:
delta  = gyroData[axis] - lastGyro[axis]
偏差 等于 陀螺仪数据 减去 上一次的陀螺仪数据

接下来的几行只是把前三次测得的陀螺仪数据依次存储在 delta,delta1,delta2 里面而已
让前三次的陀螺仪数据都参与运算,效果会更好
lastGyro[axis] = gyroData[axis];
deltaSum       = delta1[axis]+delta2[axis]+delta;
delta2[axis]   = delta1[axis];
delta1[axis]   = delta;
/**********************/

/***********大功告成部分***********/
最后,终于可以把pid公式算出来了
最终结果等于 偏差 * P + 偏差积分 *  I + 偏差微分 * D ,这里符号不用太在意,把D定义为负的,这里不就是加号了嘛
axisPID[axis] =  PTerm + ITerm - DTerm;

PID就这么多了,之后就是把算出来的PID告诉电调,有机会再另开帖子吧

本人水平有限,有错误不妥之处,还请指出

网友A:
不错,,不错,,学习了。。。

那些【死贵】飞控,早就 该 降价 100倍!!
那些【死贵】飞控,早就 该 降价 100倍!!

黄金 都能降价50%,电子产品 岂有不降价的道理

楼主 是否 有意:合搞 俺提议的这个 简易+彻底开源 飞控??
有对DIY【模块化】简易飞控感兴趣的吗?(自己掌握核心软件)避免限高50米之类。  ...23
姿态测量模块已经自带卡尔曼滤波,我们只需要做 很简单的 PID程序
然后再结合结合:现成的差分GPS ,就可以了,自己编写程序其实很少

*******************************************************************************
楼主 你调试的结果:“定高”波动 1米,其实算是 正常的:原因是:现在 器件品质 很差
俺的某个 飞控:做【6面体】“加速度校正”之后:一看 电脑显示 “高度32米”,
然后就看见“这个高度”慢慢变化到23米,13米,6米,3米,1米——天啦:桌子上未动,
整个时间也就 2分钟,我想 当地无风,2分钟 气压变化 不可能达到 32米 啊。器件品质差。

网友:
推荐个网站,www.pudn.com 里面有很多现成的代码,tb上买个帐号就几块钱~

网友:
水平有限,还是没能彻底理解PID,不过先收藏起来。

网友:
啥也没看懂楼主高手,我是来膜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学习了。。。

那些【死贵】飞控,早就 该 降价 100倍 了 {:1_45: ...

这器件品质也太差了,我用BMP180,4块一片,未滤波的数据,漂移也就2m

网友:
虽说大学学了自动控制原理,了解PID,但是在现实中还真怎么见过代码,学习了

网友:
收藏起来慢慢读,感谢楼主传授!!

网友:
正在搞mwc定高。今天加了声呐,还是不稳。不飞时高度很稳定。一起飞,2m一下。高度值就乱蹦。感觉还是和干扰有关。楼主厉害,我来学习一下原理。

网友B:
建议玩MWC的朋友赶紧回到玩APM的队伍中来,apm的性能摆在那里呢。apm定高可以用纹丝不动来形容,几分钟才会飘点。好吧,我承认是来砸场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玩MWC的朋友赶紧回到玩APM的队伍中来,apm的性能摆在那里呢。apm定高可以用纹丝不动来形容,几分钟才会 ...

哈,说的是,apm我也玩过,定高不输naza啊
MWC简单嘛,学完再学apm的代码

网友:
赞楼主好人,非常专业的帖子。不过未来飞控的趋势是更加稳定更加多功能。pid已经算是很底层的东西了,目前apm固件还没有完善的飞控失控自动调整功能,特别是gps信号不稳定很容易导致炸鸡,固件本身的gps失控保护目前做的还不够完善,在不同飞机不同应用场合需要采用不同的代码和参数,这是普通用户无法做到了。还有未来飞控会有强有力的芯片做机器视觉处理,图像计算等等,直接和飞控沟通,完成特殊的任务,等等。。。楼主有没有兴趣往这两方面研究下,有没有兴趣一起。

网友(2015-04-02):
关于 Prop 变量。

HORIZON 是特技和自稳的混合模式,当摇杆回中时是纯自稳,当摇杆打死时是纯特技并可翻筋斗。
PTerm = ((int32_t)PTermACC*(512-prop) + (int32_t)PTermGYRO*prop)>>9
ITerm = ((int32_t)ITermACC*(512-prop) + (int32_t)ITermGYRO*prop)>>9;
当摇杆回中时,prop>>9 为 0, Term 的值为 TermAcc;当 prop>>9 为 1 时,仅陀螺仪参与运算。

网友(2015-07-29):
楼主PTermACC = ((int32_t)errorAngle*conf.P8[PIDLEVEL])>>7;  这里为什么要除于128,作用是什么???

网友(2015-10-13):
您好,看了您写的PID教程,收获很多,您能不能讲解下mwc中姿态解算的部分

网友(2020-02-18):
楼主请教下,arduino nano用mwc做飞控,怎么定义哪些针脚的功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