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玩 naze32 来指导一下 naze32的定高定点效果

楼主(2015-02-23):
定高的效果还算明显,但是感觉不是很好控制 悬停 pid 4 0.002 10
定点的效果 不明显 ,默认 pid
谁在玩的 交流一下吧

网友A:
能不能给个连接gps和osd的连接图?

网友:
等你搞定再跟上

网友B(2015-07-24):
請問問題解決了嗎?我也遇上這個問題!!!

网友C:
怎么设置解锁方式,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問題解決了嗎?我也遇上這個問題!!!

没有   我现在 专注于 手动模式  飞行 ,定高功能我后来没去研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给个连接gps和osd的连接图?

你 搜一下   kv osd 就会有图了  google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设置解锁方式,谢谢

qq 群  337416603  来  我教你

网友B:
順便一問,Beeper設定後,開或關也會跟從naze32版上的led燈節奏閃的響,怎解?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順便一問,Beeper設定後,開或關也會跟從naze32版上的led燈節奏閃的響,怎解?謝謝

这不是 在 对你 示意么 ?    LED 是光信号 提示 BB 是 声信号提示  我觉得没有问题吧

网友:
naze32是MWC移植到stm32的版本,定高定点效果应该和mwc差不多吧

网友:
打算入手,学习一下

网友:
我用250装了GPS试过,用板上的罗盘无法解决干扰的问题,完全没有办法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