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磨制透镜

楼主(2015-02-23):
废玻璃磨制一块凸透镜,不说废话上图。

网友A:
太精彩了,问下楼主,如果磨一个直径1米的镜子,聚集夏天的太阳成直径1CM的点,温度能达到多少?

网友:
够有时间的

网友B:
      请教楼主2000#砂纸抛光后的进一步抛光用的是什么材料抛的?除了砂纸还需要什么?我有几个透镜、棱镜表面有磨痕不知道怎么去除,麻烦楼主赐教,谢谢

网友C:
楼主不要太小气,和大家说说嘛。。

网友:
手工,真是强

网友:
真牛逼这也能行

网友:
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楼主2000#砂纸抛光后的进一步抛光用的是什么材料抛的?除了砂纸还需要什么?我有几个透镜、棱镜 ...

我就是用的砂纸超细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精彩了,问下楼主,如果磨一个直径1米的镜子,聚集夏天的太阳成直径1CM的点,温度能达到多少?

真个真不知道,据经验,温度至少一两千度以上吧,看保温措施和材料的吸光度了以及日照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要太小气,和大家说说嘛。。

图文并茂的都传上去了,还看不懂啊
没什么诀窍,就是技术+眼力

楼主:
第三章 磨鏡基本方法
3.1 磨鏡手法
主鏡在工具板上移動的方式有數種,各有不同的用途,最常用的有下列四款。
弦線手法 (Chordal Stroke)
方法: 主鏡中心以弦線軌跡在工具板邊移動。
用途: 粗磨時用。
優點: 很容易把主鏡中心玻璃磨去。適合有經驗的磨鏡者用於要磨去大量玻璃的粗磨階段。
缺點: 弦線太短時,磨去的位置會產生一個又小又深的洞,主鏡會產生雙曲面現象,主鏡和工具板都互不吻合。所以在粗磨成形後階段必需逐步把弦線移向工具板中心,主鏡的洞才漸漸擴散至邊緣。初學者應避免用弦線手法,免得日後又要花時間修正鏡面。
正心手法 (Diametral Stroke)
方法: 主鏡中心在工具板直徑上成直線運動。
用途: 粗磨或幼磨時用。
優點: 較平均地磨去表面的玻璃,磨製出比較可靠的球面形鏡。最適合初學者,因為正心手法是最安全的磨鏡方法,並不會造成嚴重的錯誤。延長或縮短主鏡運動的距離,可分別達至加深或減少彎曲率的功效。
缺點: 長時間採用正心磨法,鏡面會產生環形區(Zones)現象。磨去玻璃的速度比弦線手法慢很多。
3.2 磨 程
磨程就是主鏡中心在工具板上移動的總距離和主鏡直徑之比。
                 主鏡中心移動距離
磨程        =        -------------------------
                 主鏡直徑
        =        L / D
a. 全磨
主鏡走的距離是主鏡的直徑。
用途: 粗磨時用。能把主鏡迅速磨成所需的曲率。          L / D = 1
b. 半磨
主鏡走的距離是主鏡的半徑。
用途: 幼磨時用。                                     L / D =1/2
c. 1/3 磨
主鏡走的距離是主鏡直徑的三分之一。                   L / D = 1/ 3
用途: 幼磨後階段用。
祇有限度地改變曲面深度,但鏡面非常接近球面。是最理想的磨程。
例如: 六吋鏡 1/3 磨程:
磨程 ( L )        =        1/3 x 6 吋
        =        2 吋

這樣磨鏡時,主鏡便是向前推
動一吋,跟再向後推動一吋。

離心手法 (W Stroke)
方法: 主鏡中心不常常經過工具版中心,而以W字形移動。
用途: 幼磨和拋光時用。
優點: 比正心手法更快的磨鏡方法,磨出更良好而沒有散光的球面。改變W形在中央和邊緣部份的頻率便可改變鏡面曲率。
圓形手法 (Elliptical Stroke)
方法: 主鏡以圓形或蛋形軌跡移動。
用途: 拋光矯正時用。
優點: 磨去不規則的玻璃面,環形區等。
缺點: 不容易學習和掌握的技術。若在粗磨或幼磨階段用,則容易產生不規則形鏡面,初學者最好不採用。

六吋鏡 1/3 磨程

正心 離心
磨程和鏡面彎度關係:
短磨程:
以正常磨法,主鏡在上,工具板在下,主鏡邊緣磨去的玻璃便快些,但鏡面曲率變更郤很少。
長磨程:
主鏡中心部份磨蝕力強,加深鏡面彎曲度。
3.3 基本磨鏡動作
鏡面能磨成球面形狀完全繫於《平均定理》即鏡面每一部份都有機會磨去同等份量的玻璃。為了要保持鏡面的對稱以避免散光現象,主鏡要經常轉動,工具板或磨鏡者亦要作相對的運動。
基本磨鏡動作三步驟
磨鏡運動週期
主鏡轉動八次(45度),磨鏡者行走六次(60度)

● 磨鏡移動方向

主鏡和磨鏡者轉動方向是相反的,即主鏡逆時針方向轉動一角度,磨鏡者朝順時針方向繞行一定角度。兩者移動的角度是不相同的。主鏡約前後磨動十次便轉動一下。通常主鏡轉動六次(60度),磨鏡者行走八次(45度)。那麼鏡板和轉動者要經過 24 次才會重新和原來起點會合。經過數次會合後可轉動工具板至另一方向,以滿足平均原則。
工作檯繪上等距線
主鏡起點地方可用膠布或塗改液畫一粗線作記號。等距線可繪在工作檯上,分別代表主鏡和磨鏡者移動角度。
工作檯畫上等距線只是輔助初學者而已,一旦工作展開,每人便有自己的工作習慣,磨鏡形式,墨守成法者磨出的鏡面可能有散光現象。磨程略有長短,角度稍有大細,主鏡和工具板相隔一定時間上下更換位置,根據平均原理,經過數百次的磨動後,磨成的鏡面更近似球面。
3.4 玻璃曲面是怎樣形成的
為什麼兩塊玻璃互相摩擦一段時間後,便變成一塊凹一塊凸的呢?這是基於兩個因素,壓力和接觸時間。
a. 壓力
在磨製時,主鏡放在上面,工具板放在下面, 中間放置金鋼砂。這樣金鋼砂又硬又尖銳的角就可以磨去接觸面的玻璃。在每一個磨程的盡頭,金鋼砂的磨蝕力便增加,因為在上面的主鏡部份離開工具板邊成懸空狀態,主鏡中央部份和工具板邊旁的壓力便相應增加。所以經過一段時間,主鏡中心玻璃和工具板邊玻璃磨蝕較快,上面的主鏡便形成凹面形,下面的工具板則成凸面形。

b. 接觸時間
其次就是主鏡中央部份 ( C ) 經常和工具板接觸,因此中心磨去玻璃的量較邊緣多。
向前移動時, C和B經常接觸工具板
向後移動時,C和A經常接觸工具板
3.5 磨鏡前的準備工作
a. 磨邊
未正式動工前,先用磨刀石把
主鏡和工具板邊緣磨成闊約 1/8
吋( 3mm )的 45 度斜角,避免磨
鏡時玻璃屑脫落而磨花主鏡,
而且尖銳的玻璃邊更會把手指割損。
  b. 固定工具板
利用三角形木栓把工具板固定在工作上。固定玻璃的三塊小木各相距 120 度,木塊要比玻璃塊矮。

金鋼砂        磨鏡手法        磨程        時間        測距方法        焦距        備註        日期        磨鏡
80號        弦線
壓力=最大        全        3小時        曲率深度
--->鐵尺        S=0.065"        邊1/4"未磨
*要改用正心磨法        6/11/77        黃隆
120號        正心
壓力 = 最大        1/2        20分        電筒加生油        R=56"        邊1/8"未磨        6/11/77        黃隆
"        "        1/3        "        燈箱加生油        R=45"        邊3/32"未磨,工具板,主鏡不吻合,焦距太短
*掉換上下位置,減少壓力        6/11/77        黃隆
d. 磨鏡計劃
磨製望遠鏡分粗磨幼磨和拋光等三個階段,每種步驟所採用的金鋼砂份量,主鏡推動頻率,磨鏡手法和磨程長短亦有很大分別,現列表說明。此表祇為初學者而設,在掌握到技術後,便應該創立自己的一套。

        金鋼砂編號        每次份量        每次磨時間(分鐘)        加砂次數        磨鏡手法        磨程        推動頻率        磨鏡時間(小時)
粗磨        80 成形
80 均勻        半茶匙
半茶匙        1--->2
3--->4        20--->30
15--->30        正心
正心        全
1/2        80
80        2
幼磨        120        1/2        5        12--->15        正心        1/3        60--->80        1
        220        1/4        5        8--->12        正心,W        1/3        60        1
        320        1/4        5--->10        6--->12        W        1/3        60        1
        600        1/16        5--->10        6--->10        W        1/3        60        1
        1200        1/20        5--->10        6--->10        W        1/3        60        1
拋光        拋光粉        適量        30--->60        60--->80        W        1/6        40--->50        5
e. 磨量
未開始動手磨鏡時先計算好每一號砂應該要磨至的焦距,列表後,這樣在磨製過程中可省郤很多時間,養成一種好習慣,就是每逢做一件事都有計劃。焦距和鏡面深度(Sagitta)可由下列公式求得。
鏡面深度

預計磨量表
*程式由廖俊偉設計

磨量表A ( 6吋主鏡, 48吋焦距 )
金鋼砂編號        曲率半徑        代入公式        深度(吋)        相差值(吋)
        由        至

132        9/264        0.0341        1/30
120        132        110        9/220        0.0409        1/125
220        110        100        9/200        0.0450        1/250
320        100        98        9/196        0.0459        1/1000
600        98        97        9/194        0.0464        1/2000
1200        97        96        9/192        0.0469        1/2000

磨量表B ( 12cm主鏡, 72cm焦距 )
金鋼砂編號         曲率半徑        代入公式        深度(cm)        相差值(cm)
        由        至

198        36/396        0.091        0.091
120        198        165        36/330        0.109        0.018
220        165        150        36/300        0.120        0.011
320        150        147        36/294        0.122        0.002
600        147        145.5        36/291        0.124        0.002
1200        145.5        144        36/288        0.125        0.001
磨量表B由謝育群計算

网友: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

网友B:
这是我能找着的最细的砂纸了。600目。楼主可以用来磨光棱镜的划痕吗?棱镜面是平的呵呵呵怎么磨?请楼主赐教。

网友D:
楼主不是一般的强悍,这是修什么镜头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不是一般的强悍,这是修什么镜头的啊?

蔡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能找着的最细的砂纸了。600目。楼主可以用来磨光棱镜的划痕吗?棱镜面是平的呵呵呵怎么磨?请楼主赐 ...

600不行的,刮花了别怨我啊

网友:
没有过程,只有各阶段成品。。。。补上工具图呗

网友:
牛逼,佩服,强人呐

网友:
      楼主台湾人简化字太少,文字说明时再加点图解就更容易学习了,毕竟像楼主那么专业人士不多,我等理解能力有限烦楼主费心画些图解,以及工具,谢谢

网友:
不错,正宗磨洋工,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能找着的最细的砂纸了。600目。楼主可以用来磨光棱镜的划痕吗?棱镜面是平的呵呵呵怎么磨?请楼主赐 ...

有卖研磨膏的,做模具那或去淘宝买2000目的研磨膏,抛光就行了。

网友:
只要功夫深,玻璃磨成镜!不过美中不足的是还有细小的划痕,还可以用更高目数的打磨和抛光。边缘还要修整。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卖研磨膏的,做模具那或去淘宝买2000目的研磨膏,抛光就行了。

     谢谢,以前有只金刚石研磨膏找着可以好好利用了。

网友:
厉害
第一次看到有人手工磨透镜的

网友:
你好厉害哦,这个也能手工做。
不要什么都手工做啦,要加一些简单的设备哦,效率高一点,才不累。

网友F:
如果直接用放大镜磨的话,不是更省事。 磨的过程中 有没出现过 玻璃 碎掉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直接用放大镜磨的话,不是更省事。 磨的过程中 有没出现过 玻璃 碎掉的情况。

碎掉没有出现,崩边经常有

网友:
不得不说,你很厉害!!!

网友:
好像看到过最后要用沉淀的氧化铁红抛光。

网友:
这个方面的,大家到牧夫天文论坛看看。术业有专攻。手工磨制抛物面反射镜。 在国内的业余最高水平是王珍珣师傅。他的作品从口径150到400。精度一般在二十分之一波长。作为一位比较偏门的钳工,王师傅理论深湛,手艺高超;绝对的,地球领先的水平。

网友:
确实是真功夫,

网友:
厉害!好一个术业有专攻。

网友:
没看到具体怎么磨啊

网友G:
楼主    你太不厚道了   误导模友呀    研磨曲面镜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   首先得加工三个曲率相同的磨盘(粗磨盘  细磨盘  抛光盘)还得有研磨沙(粗砂,细砂)氧化铈抛光粉  且要对加工环境净化  这样才能有可能研磨出能聚光的透镜一个单面。  要是想让透镜的透光性好  磨镜片的玻璃得用K9材料的玻璃加工    楼主  我说的不错吧   (注意 手工研磨透镜是非常耗费时间的事情   透镜滚边也非易事  首先必须找准光轴 才能滚边........  呵呵  找光轴嘛  得有专业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    你太不厚道了   误导模友呀    研磨曲面镜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   首先得加工三个曲率相同的磨盘( ...

不错,说的比较专业,所以我磨了三天手都酸了

网友:
牛逼,佩服佩服!

网友:
用砂纸磨了下镜头

你赔我相机,555

楼主:
镜头有镀膜,一磨就没镀膜了。你用多细的砂纸啊,我这个是用废玻璃练手的,你直接拿镜头练真是佩服。镜头值钱吗,我可以帮你搞定

网友:
     本人就是在中科院光机所做镀膜工作,所以了解一些加工镜头的工艺   光学镜头一般的也得镀至少3层不同材质的光学膜,特殊的镜头要镀多达30余层 不同材质的光学膜 要求很高的;  擦拭镜头最好是鹿皮擦拭布  一般情况下用光学镜头纸

网友H:
我有一台二手的投影机的镜片上有镀膜,但经过高温表面的镀膜都“沙化”了,淘宝上那种药水能洗掉吗,还是自已找高目数的砂纸磨好呢?

网友:
一块废玻璃手工研磨成凸透镜,需要不少功夫。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有一台二手的投影机的镜片上有镀膜,但经过高温表面的镀膜都“沙化”了,淘宝上那种药水能洗掉吗,还是自 ...

寄过来我可以帮你搞定

网友I:
楼主无法登录了。你有同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无法登录了。你有同感吗。

就是登不上去了,你们也登不上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登不上去了,你们也登不上去吗

嗯那。大家都上不去了。我还以为是自己的网络出了毛病。应该过几天就好了。大概很多人都着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600不行的,刮花了别怨我啊

就这么一个破玻璃茬子到你手里竟然变成这样。我都不知道怎么佩服你了。实在太高了

网友:
楼主磨个100APO吧

网友:
真有耐心,成果与工时不成比例,下次该是铁杵磨成针了吧!

网友:
屌炸天,这都能磨,,,应该有一些辅助工具吧,不然不可能直接用手在砂纸上把玻璃磨成 球面,,,,,

顺便问一下, 论坛怎么上不了呢??

网友:
原来玻璃也可以这样打磨抛光的,有设备工具介绍就好了

网友:
还真是第一次知道,奇了。

网友:
这手艺,能不能做望远镜。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错,说的比较专业,所以我磨了三天手都酸了

大概楼主是在练练手,尝试一下罢了,并没有按什么标准规格磨制的打算。所以,简单扼要地介绍了制作过程。如果真正制作一个上讲究的透镜,确实不是一般的麻烦。

网友:
好厉害,这都行

网友:
打磨要加水吗?还有亚克力板子表面刮花了,能用这个办法修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