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C3D问题

楼主(2015-02-23):
跪求,CC3D的使用教程,万分感谢!!!!

网友A:
看我的帖子。有说明。接线方式的话就按地面站步骤来。

楼主:
请问有没有具体教程?

网友:
里面说的很详细,基本上用到的上面都说了,慢慢研究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highlight=CC3D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我的帖子。有说明。接线方式的话就按地面站步骤来。

好的,我研究研究,感谢您的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我的帖子。有说明。接线方式的话就按地面站步骤来。

我的CC3D不知道为什么解锁怠速运转后老是往前倾斜式的冲,也水平校准过了怎么回事昨天好好的今天就不行了,求高手解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CC3D不知道为什么解锁怠速运转后老是往前倾斜式的冲,也水平校准过了怎么回事昨天好好的今天就不行 ...

摆动飞机,看看是否与电脑中的姿态一致。检查电机的转动方向是否正确。正反桨是不是上对了。电机是不是一致的,kv,型号,电机饶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摆动飞机,看看是否与电脑中的姿态一致。检查电机的转动方向是否正确。正反桨是不是上对了。电机是不是一 ...

全都是过了正常,是接收机和遥控在对频时候出现偏动没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