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3飞550E,飞成烧鸡了。

楼主(2015-02-23):
春节放假,把一直放家里没飞的550E拿出来飞一下,悬停练练手,第一个电池一切正常,第二个电池飞了3分钟就失去动力,从1米高处降下来,试着推了一下油门,大桨又转了起来,还以为是保护了,这时电调突然冒出黄烟,紧接着燃起明火,脑子一片空白,心想这下完蛋了,飞机肯定烧个精光,好在几秒后明火熄灭了,事后检查,除了电调烧毁外,还烧了一个610舵机,好在没出大事,也算是一点安慰了。请老鸟帮我看看,是怎么回事,以前一直飞得好好的,烧得莫名其妙。万分感谢。(电调是亚托原厂70A电调)

楼主:
发不了图,怎么发图啊,教教我啊。

网友:
单击图片就贴上来了

楼主:
终于把图传上去了

网友:
电调超负荷工作造成电调烧毁吧。

网友:
不是过载就是短路!

网友A:
安慰啊!过载了!

网友:
550 搭 70A 電調燒機不是新聞了,那組合是死亡組合...

网友:
电调过载短路不至于烧成这样,估计电池也报废啦,楼主节哀

网友:
看样子从暴电容器开始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慰啊!过载了!

悬停不至于过载吧

楼主:
我只悬停啊,这样也过载?

楼主:
610舵机外表完好,看不出来有问题,但一插到接收机上,接收机立马断电,用万用表测试,舵机的正极负极短路了,拆开舵机后盖,一股焦臭,里面也基本烧成炭了。到底是先舵机短路烧电调,还是电调烧毁后连带舵机一起玩完。

网友:
这个都是什么时候的配置了,飞机都停产几年了,电子设备长时间不用是要注意的

网友:
这个是第一老款550飞机 电调。。。这个电调拿到现在飞500都不够用。当初这个电调烧掉过很多只。换好盈V3 100A吧。

网友:
550最少要90a的电调才行。

网友:
我估计是飞机长时间放置,电调的电机引出线之间有水汽造成短路才把电调烧掉了。同情。

楼主:
长时间不飞,电子设备怎么保养?要注意些什么呢?

网友:
亚拓这电调你也用,好多人都是因为这电调烧损炸鸡。

网友:
700级悬停电流也就30A,过载是不可能! 短路的可能性比较大!看一下电调连接收机的信号线,布线的时候是不是太紧,勒破短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长时间不飞,电子设备怎么保养?要注意些什么呢?

如果是有计划的长时间不飞,就把设备出掉,电子元器件放着也老化,不如出给有用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