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2-23):
(无正文)

网友A:
苦练模拟器中。。。

网友B:
198893兄:
用4mm炭纤圆管(长度大约是主翼的3/4),小机可用3mm、大机用5mm:
(1) 机身主翼前端上或下方两边挖一4mm小孔。
(2) 每次到飞场后装好主翼、插入炭纤管两边分中、在主翼前端两边各用
小量带网胶带粘紧。
可防主翼受压变形、甩脱、更耐炸。
陈伯

网友C:
断了就滴点泡沫胶

网友D:
设备还在路上

网友C:
泡沫胶伺候

网友E:
新手路过,可以加碳杆吧

网友F:
没实验过,楼下说说

网友G:
两面都用胶带粘一下

网友H:
碳素杆是做机加强用的,去渔具店买吧,我是在渔具店一下用20元买的15根,粗细都有。粗得可以做尾杆,细的做机翼加强和连杆。要这个不要竹签,是因为它强度高,而且轻。当然如果没有,恰当使用竹子也不错。

网友I:
副翼咋可能那么容易断哦。楼主说的是主翼吧。

网友J(2015-03-25):
楼主说的是副翼舵面吧,那个地方纤细,不过一样可以用泡沫胶粘,只是固化前用胶带固定下。装个合叶也不错,瞬间高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