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硬件问题(板子坏了,有个原件莫名发热)

楼主(2015-02-23):
CC3D没用几次,没摔没碰,莫名就坏了,灯不亮,接电脑也无反应。(图传没问题,接收机从CC3D出来也没问题,有电,就是CC3D灯不亮且不工作)拆开发现有个原件特别烫,如下图,哪位高手知道什么原因吗?谢谢!

网友:
  3.3v稳压芯片,换一个试试看吧

网友:
3.3V烧了

网友:
主控好像烧穿了,一般稳压器烧毁都会断路,不发热了

发热厉害都是后级直通了

网友:
楼上正解~!虽然不懂电子电路,但解释的好牛逼的样子~~不得不信服~!

网友:
ubec共用了吗?

楼主:
4个电调全插上供电了

网友:
新年买新的啦

楼主:
淘宝都没有在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