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个恒轴的垫圈,两边不一样?

楼主(2015-02-24):
如题,飞起来感觉影响不大(可能是我技术不精,感觉不出来影响)。

网友A:
这必须换

网友B:
垫圈方向反了啊 粗的一头垫中联

网友C:
1.工厂疏忽     2.飞起来没有感觉,但心里不舒服

网友:
肯定有问题

网友D:
自行调整一下

网友D:
右边的应该是有问题的,厚度应该是1mm~

网友E:
怎么感觉就像是拍摄效果的问题啊,我说的是感觉哈,楼主没有拿我们开涮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感觉就像是拍摄效果的问题啊,我说的是感觉哈,楼主没有拿我们开涮把吧

没有啊!就是右边的很厚,看着两张,更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垫圈方向反了啊 粗的一头垫中联

两边都反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工厂疏忽     2.飞起来没有感觉,但心里不舒服

坑爹啊!出厂货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行调整一下

怎么自行调整?

网友E:
这个怎么调整?只有换了。楼主等快递吧。。。默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必须换

除了平衡方面的问题,还有什么影响?不想为了一个小垫片去专门淘宝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怎么调整?只有换了。楼主等快递吧。。。默哀

坑爹的飞跃,出厂货连零件都弄错了…

网友:
唉,这个真没法说,就算是亚拓那样的大厂,也避免不了这种失误,零件太小,那么多大小长短螺丝和连七八糟的垫片做到这样很不容易了,恭喜中奖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坑爹啊!出厂货就这样………

出厂货就直接飞
无论什么牌子,出厂时都是假组,要全部拆开,检查,清除防锈油,涂润滑脂,上胶,安装

楼主:
没有直接飞啊!这个都是我从零件一个一个组装的啊!

网友:
飞越出品。。必须有一定动手能力。。

网友:
赶紧换把

网友:
肯定不对!!两边要绝对一样的!
另外垫片装反了,应该平面冲橡胶!!!

网友F:
樓主,這是什麼牌子的飛機?

楼主:
引用 网友F:
樓主,這是什麼牌子的飛機?

飞越450pro fbl

网友:
换了吧,如果不影响就凑合飞把

网友G:
dfc横轴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dfc横轴是吧

dfc是恒轴,什么意思啊?

网友G:
楼主的是不是这样

网友H:
是飞越的吗?应该是你装错了,我记得单边就是两个,一薄一厚。

网友:
会导致很大的震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了平衡方面的问题,还有什么影响?不想为了一个小垫片去专门淘宝

受力也有很大影响

网友I:
安装出错了吧?每一边都有2个这和锥形垫圈的,横轴上,左右两边,一共四个锥形垫圈。

垫圈小头压住轴承的内圈的。你要想想为何要这么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是不是这样

不知道哎………明天拆下来看看……你发这个图,是什么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飞越的吗?应该是你装错了,我记得单边就是两个,一薄一厚。

那我的怎么一边厚一边薄?哪里安装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安装出错了吧?每一边都有2个这和锥形垫圈的,横轴上,左右两边,一共四个锥形垫圈。

嗯,知道为什么那么压?不过我哪里安装错了 ?

网友H:
27楼的图片已经很清楚了啊,单边是两个铜垫片,两边一共4个。

楼主:
引用 网友H:
27楼的图片已经很清楚了啊,单边是两个铜垫片,两边一共4个。

嗯,只是想确认下…

网友:
这可能是公差问题,公差大了两边用同一种厚度垫子不成就只有一边大的一边用小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