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 7E给力固件怎么能用一个两段和一个三段开关设置成一个六段开关?

楼主(2015-02-24):
在mini  apm飞控里要有一个六段开关控制飞行模式,在华科 7E 刷古力固件后怎么能用一个2段和一个3段,设置成一个6段开关。

网友A:
那貌似叫给力固件
这个固件是不能混控出6段开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貌似叫给力固件
这个固件是不能混控出6段开关的

谢谢,立即刷M大固件,淘汰给力固件。

网友B:
可以的,两个开关印射到一个通道,再设曲线,具体论坛以前有个贴,要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两个开关印射到一个通道,再设曲线,具体论坛以前有个贴,要找找

两个开关设在一个通道?这不支持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开关设在一个通道?这不支持呀?

通道映射

网友C:
条件混控

楼主:
怎么在5通道映射2个开关?你设置成功了吗?给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