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丢了,新装机,到底pixhawk还是pixhack?求解

楼主(2015-02-24):
之前一直是APM飞,然后昨天apm掉江里了......很心疼新买的4个2814的飓风电机啊.....既然没飞机了总要装机咯
新装机就准备pix了.但是现在纠结到底pixhawk还是pixhack.
pixhawk就不用说了,反正就是那个东西. pixhack看了看好像是雷家根据pixhawk自己做的版本.
本来光看pixhack的介绍,还是比较有吸引力的,而且东西也漂亮,但是突然发现某宝pixhawk的评论里面有个人谢了关于pixhack的评论,看上去貌似评论的很中肯,但是去看了看发现貌似这个人什么都没的,只是评论了这么个东西,不知道是不是所谓对手请来抹黑的.现在把那个评论发上来,大家帮忙看看
所以到底是pixhawk还是pixhack?不需要好看,只需要性能

网友A:
减震这个事的确很有意思

至少我用cc3d完全不需要硬件减震,软件滤波就很稳

网友:
铝合金外壳的没总线接口吗?

网友:
我就他的拆解图来看,感觉pix不错,考虑的比较全面,单片机也很强大。感觉是在摸黑。

网友:
回答几个疑问  因为我也入手了PIXhack 铝合金外壳重了很多,这是事实。但是对罗盘没有任何影响,现在双罗盘运转良好, 共振现象我看还是有的,可以去看我发的PIXhack的震动图,悬停的时候震动极小,但是大机动的时候震动却呈几何倍数递增,我用apm飞的时候,悬停震动很大,但是大机动动作震动比PIXhack要小一点,当然。小航线一点问题没有,大机动我都是用来翻滚的、航拍什么的感觉可以忽略这个问题、当然,好鞍配好马,XXD这种不大平衡的电机就不推荐配合PIXhack了、很有可能引起共振。
那几个总线去掉对不是很喜欢动手的小众玩家来说没有什么大问题,毕竟没多少人会自己开发这个东西,我感觉雷迅准备把这个做成一个属于自己的特色,多出来的那个特殊接口的总线可能再以后能集成卫星接收、SPI之类的吧,, 对于专业一点的用户,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困扰。
PIXhack'最重要的缺点我觉得是在价格上,普通的PIX比雷迅的要便宜接近300大洋呢。,,太坑爹了、、、

网友:
对了,PIXhack在自动返航的时候问题比较大,不知道是不是本人RP问题,,,返航的时候与起飞点的距离简直就是随机的,,,最近的时候10多CM 最远的时候2M多,这还是第二块电池!!hpod绝对在1.4一下、、还有自动返航一般往右边偏一点,有风的时候特别特别明显、有次第一块电池自动返航差点挂树、、、同APM就没这个问题,每次都在1M开外,不会到2m、M8N gps 如果可能的话推荐EN系列的8 M8N我觉得夸大的成分比较多,,,我用6H和M8N在PIXhack上表现没啥差别、

网友:
拿dji减震来作对比 楼主太逗乐,最艹性的抗震性能,商飞 里最差劲的,记得某测绘大佬教导 算法再牛逼 减震还是要好。搞好了好上加好 。这道理再浅显不过了。至于 减震材料合适与否 才是折腾的地方,原厂配的都是扯淡。

网友:
电路改动了    萝卜白菜,各有喜爱

网友:
若多了几百块买个铝壳及减震,绝不化算,内置减震胶老化 换的也烦,外部可试用不同泡棉减震效果,气压计没隔断仓 省不了多小工序,但都省了,我的pix外壳也不是原版模样,但还是保留了隔气仓的没计,加上自己构思的减震方案,震动值绝对低於上限,效果良好

网友B:
减震设计确实不好,气压部分感觉没必要做的像原版那样做单独的仓,新版的整体密封很好了,至于外壳干扰磁罗盘是纯粹的搞笑了,懒得解释……

网友C:
其实这东西还是看个人..我的pix都是直接魔术贴固定在机架上..震动系数很小...至于软件滤波..mwc那会有个低通滤波很有效果..但是pix的好像没啥效果的样子..最靠谱的还是自身机架把震动降低...

我前两天刚好用卫星接收机接了pix..这东西没准..不过没有相应的接收机也就无所谓了...can总线省略了确实可惜了..貌似以后还要出那个口的电调呢...

选择哪个最终还是要看你自己的选择..PIXhack简化..铝壳(其实我的pix也是cnc铝壳..全球独一份..哇哈哈哈哈),而且安装相对pix那个反人类的插槽比较简单一些...

pix安装费事...最好内置到机身内部..我就炸坏了按钮的插槽...不过功能最全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减震这个事的确很有意思

至少我用cc3d完全不需要硬件减震,软件滤波就很稳

求教怎么软件给CC3D滤波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求教怎么软件给CC3D滤波啊??

地面站里面有这个选项的,调到1.0就可以了

网友:
长知识了!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地面站里面有这个选项的,调到1.0就可以了

英文不好,求教大概是哪个选项,在哪像里

网友:
看上去确实有可能是故意黑雷迅的,不过也算黑得很有技术含量了,大部分说得在理。不过铝外壳不影响磁罗盘,但是螺丝最好用不锈钢(任性点的可以用钛螺丝)。

电源芯片的问题,APM的故障率高据说主要就是因为电源芯片,PIX已经换了供电方案,就是为了改善可靠性,雷家自己改了原厂供电方案,可别因为电源芯片的原因还是故障频出啊!

省略掉的接口其实也不可惜,没必要想着以后升级,道理同电脑升级,等你真的有必要升级的时候,下一代的飞控已经出来了,想必你也没心情升级,直接换代了。

不过~~~~不过~~~~省了这么多东西,按说成本应该会降低啊!卖得还比原版贵~~~~~这个~~~~~这个~~~~~

网友:
带技术及合理批评,不能算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减震设计确实不好,气压部分感觉没必要做的像原版那样做单独的仓,新版的整体密封很好了,至于外壳干扰磁罗 ...

小白童鞋...所以就你看来,还是pixhawk比较可靠吧?我不考虑升级啊或者外观什么的...主要就是可靠性....
另...是否知道售卖pixhawk的可靠渠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这东西还是看个人..我的pix都是直接魔术贴固定在机架上..震动系数很小...至于软件滤波..mwc那会有个低 ...

爵爷你觉得pixhawk可靠还是pixhack可靠?其实我是有点想要pixhack,但是看到这个评论以后,总觉得pixhawk会更可靠点....
我觉得飞控这个东西,还是需要稳定才比较重要...不能动不动抽个风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