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固朗E8尾巴自璇速度问题

楼主(2015-02-24):
在e8尾巴设置里,有项自璇速度。请问,我的固朗450,用的小红帽自璇速度设置75就很快了,如果设置85,超级快,100未试过,应该日天了!
不过e8用在亚拓450L上,同样亚拓525尾舵机,同样用的中间尾舵机臂孔,自璇速度开到100才和450,75的自璇速度一样,求大神参考解决

网友A:
看下ebar的设置卡 monitor里面遥控器尾舵通道的行程是多少,看下遥控器里面有没有设置DR,另外尾巴机械部分的左右行程也会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ebar的设置卡 monitor里面遥控器尾舵通道的行程是多少,看下遥控器里面有没有设置DR,另外尾巴机械部分 ...

难道是陀螺仪问题,。第一个买成679的,后来两个都550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难道是陀螺仪问题,。第一个买成679的,后来两个都550买的。

不是陀螺仪问题, 是设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陀螺仪问题, 是设置问题

搞不懂了哦

网友A:
请确认一下ebar 设置卡里面monitor显示的尾舵通道行程,不要超过100,否则自旋速度会很快
还有就是尾巴机械情况,变距机构运动顺滑,尾变距行程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确认一下ebar 设置卡里面monitor显示的尾舵通道行程,不要超过100,否则自旋速度会很快
还有就是尾巴 ...

就是自璇慢了,转向打满自璇速度也就视频那么块,速度都设置100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自璇慢了,转向打满自璇速度也就视频那么块,速度都设置100了

尾巴感度,设置卡monitor行程,尾变距行程分别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巴感度,设置卡monitor行程,尾变距行程分别是多少

我也不晓得为何,尾巴感度定速就不能太高,不然大幅度金鱼。嗨得很。40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巴感度,设置卡monitor行程,尾变距行程分别是多少

尾巴行程。4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巴感度,设置卡monitor行程,尾变距行程分别是多少

你说的设置卡mon行程在哪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尾巴感度,设置卡monitor行程,尾变距行程分别是多少

搭车请教下,我刚刚买了十字盘调平器,重置了ebar,这样在项目3,舵机调节之后,我腰杆上下十字盘都是水平的,但是我中速自旋,还是要一圈跑一米。这正常么?我之前没有重置,退出3选项,十字盘就不平了,现在应该好啦,求教高手,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