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纤机架对433数传干扰

楼主(2015-02-24):
一直用433M 100mw 数传,以前飞450基本到500米没有问题,换到h4 680上几乎就只有50米。看起来似乎是碳纤机架把机身中某些设备的干扰“放大”了,大家有遇到这问题没? 如何可以解决?
全碳的H4 680机架

数传安装位置

450上数传安装位置

网友:
碳纤维本身会对信号有遮挡...不过话说..就50米也过分了一些..你试试天线放在外面垂直地面..并且是向下

网友:
原来是群里土豪啊!木桨效果怎么样?

楼主:
测试过了,效果一样的。站在2米外连接安卓地面站上看,噪声信号非常强。

站在2米以外测试的数据。

网友:
对你的桨非常感兴趣

网友:
来帮顶拿分的

网友A:
我的感觉是你的数传天线离图传太近了,目测450装机的时候,433天线离图传天线的距离要远得多。

你不妨试试把图传或者数传挪远点,看看信号噪声会不会大幅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感觉是你的数传天线离图传太近了,目测450装机的时候,433天线离图传天线的距离要远得多。

你不妨试 ...

应该不是图传问题,我测试时候,图传与Mini OSD全部断电了的。不过貌似5.8G图传接上时候图像效果相当好,看来机架只干扰数传。

网友:
你的机子有多重啊?

网友:
这桨咋样?

网友:
我的433也和你一样的情况!一直没得到解决

网友:
学习了新东西

楼主:
桨不错,好看很坚硬,15寸长,淘宝搜 SK航拍。

网友:
木桨很帅

网友:
换个机架就干扰设备了,这是多么蛋疼的节奏

网友:
这个是木桨吧
貌似木桨效率更高?

楼歪了喂

网友:
从手机端的数据来看,两端的信号比较弱,另外地面端的噪音偏大。
试试从空中端的天线或者天线位置下手测试。将两个天线中间的金属物品尽量远离两个天线的连线。

网友:
同H4 同数传图传安装位置 直线200M 高度35M没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