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 1:35静改动选什么

楼主(2015-02-24):
新手 看到大神们的静改动彻底中毒,现在想选一款比较好改的1:35豹2或M1A2,最好有活动悬挂,希望各位推荐一下

网友A:
目前市场上没有35比例活动悬挂的豹2和m1。最适合改的还是田35的豹2。m1田的适合改动,但是精读不如龙的新版,而且没有防滑层,龙的准但是好多地方都是死的,该起来比较麻烦。

网友:
等MENG的豹2A4,年后马上就要上市了,设计就是活动悬挂、活动履带,其它的改起来都比较麻烦的

网友B:
前不久刚用号手板件改的,精度比较差,比较麻烦,年前发了帖子的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2
据说新版威龙的M1A2也是活动悬挂,但不是拼接活动履带,得另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不久刚用号手板件改的,精度比较差,比较麻烦,年前发了帖子的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 ...

龙的3535 3536 3556 都是死的悬挂,而且路轮都不能转,改起来工程量也不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目前市场上没有35比例活动悬挂的豹2和m1。最适合改的还是田35的豹2。m1田的适合改动,但是精读不如龙的新版 ...

M1的话,龙的悬挂是单独的,可以改,田宫的摇臂是开在车体上,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M1的话,龙的悬挂是单独的,可以改,田宫的摇臂是开在车体上,很麻烦

是的,貌似现在只有龙的3535、3536、3556是单独开的悬挂臂,这种情改起来还不算太难,其它的M1全是直接开在车体上了,要改非常麻烦!
一直没下手M1系列,还在观望,看MENG后面会不会有这方面的突破!

网友:
话说35和16比例的玩法不同,35的讲究精致,改动态只是为了增加可玩性,塑料本质决定了它比较脆弱,比例较小也不利于发挥出钢铁猛兽的气势,因此只适合在家把玩,不适合外出越野;
而16的比较粗放,只有在外场才能发挥它的性能,因此要强调稳定性和耐用性,两者的投入方向不同,但要玩好,其实花销都不小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