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ya550 装x8用e300行吗?

楼主(2015-02-24):
想装x8,初步想用daya550。手里有一套e300想用上。(老婆管钱伤不起。。。。)
请问如果再买一套e300装x8,用4s5000电池,挂上云台和狗,大概能飞多久?
这个方案可行性如何?

网友:
上TM的350套

楼主:
想用上手里的e300啊,难不成一层e300,一层tm 350....

网友A:
我想说E300不支持4S
用TM吧。大疆的电机我的三个很顺,一个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说E300不支持4S
用TM吧。大疆的电机我的三个很顺,一个差点

E300用4s用了很久了

网友A:
那就用吧,我看说明是推荐3S主要是喜欢大疆的自旋紧桨叶。还不错。声音比其他便宜货小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用吧,我看说明是推荐3S主要是喜欢大疆的自旋紧桨叶。还不错。声音比其他便宜货小多了

前辈指教一下我这么配的话,效率会不会比较低?
最关心这个

网友:
他它配合就是那个9443的桨叶,如果你4S那桨叶就要换。这都是问题。你要综合考虑。因为我只有3s 的,没有给你更好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