姿态模式下,指南针的作用

楼主(2015-02-24):
看了论坛上很多讨论“指南针受干扰导致炸机”、“指南针参与姿态模式控制”的帖子,还是没弄明白,在姿态模式中,指南针到底起啥用,为啥要参与控制。
有人说智能方向控制和自动返航两个在姿态模式可以开启,所以需要指南针,但这两个在平时也是不开启的啊,指南针到底起什么作用,求行家解释~

网友A:
看下圖您因該就可了解!定高也需要靠GPS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圖您因該就可了解!定高也需要靠GPS

我问的是指南针的作用。。。

网友B:
指南针在姿态模式下的作用:让你炸机的机率增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问的是指南针的作用。。。

指南針不就在gps模塊裡面!
辨別機頭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指南针在姿态模式下的作用:让你炸机的机率增多

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南針不就在gps模塊裡面!
辨別機頭方向

姿态模式,飞控自稳就可以了,为什么要辨别机头方向呢,我的精灵2指南针是在脚架上,不过这个不重要,重点是即使飞控使用指南针获取了机头方向,它干嘛用呢,难道就是如上面同学所说,就是为了增加炸机概率?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由于目前玩具级陀螺的温漂及累积误差,及大疆的纯陀螺算法先天缺陷。
只用陀螺计算姿态会导致姿态误差越来 ...

那就是说 现在的 悟 是最可靠的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说 现在的 悟 是最可靠的啦?

“悟”只是最新固件能应付一部分地磁干扰而已,新产品其他的问题更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悟”只是最新固件能应付一部分地磁干扰而已,新产品其他的问题更多。。。

说的好我赞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姿态模式,飞控自稳就可以了,为什么要辨别机头方向呢,我的精灵2指南针是在脚架上,不过这个不重要,重 ...

大疆的GPS分两种:用支架抬高安装的是GPS内含电子指南针。精灵内置的GPS剥离了电子指南针。
因为精灵的GPS低于四个电机,在强磁场包围中。为了避免干扰电子指南针,将其单独引至脚架安装。
但是见过美版的精灵一代直接用了GPS的内含指南针一体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由于目前玩具级陀螺的温漂及累积误差,及大疆的纯陀螺算法先天缺陷。
只用陀螺计算姿态会导致姿态误差越来 ...

谢谢你的耐心解答,我赞同你说的,指南针可以用来确定航向,但如果不使用返航点、航向锁定等,那姿态模式就不需要确定航向啊。我之前了解到陀螺仪的累计误差是通过加速度计纠正的,为什么需要指南针呢,指南针给出的是南北方向,和姿态稳定(俯仰、横滚)这些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耐心解答,我赞同你说的,指南针可以用来确定航向,但如果不使用返航点、航向锁定等,那姿态模式 ...

指定航向只是指南针功能的一种。。。这里所谓的指南针其实在功能上,并不是字面意思的“指南针”只能指南。三轴加速度计一般不用于消除温漂,因为三轴加速器件同样存在一样的温漂特性,加速度温漂+陀螺温漂是无意义的。
再说指南针,其实是获取了地磁数据完成3维立体空间定位,为什么校准指南针需要水平和垂直校准呐,就是这个原因。
也就是说民用飞控,都在用地磁的三轴数据校准陀螺的三轴误差,也是为什么只要飞控使用指南针,被干扰就会出现异常姿态的问题。

网友:
补充一点经验之谈,地磁被干扰后,在大疆全系列飞控上的初期表现就是,干扰导致指南针航向数据波动,表现在飞行器上就是航向抽搐,直到飞控溢出饱和。
以下视频属于干扰后自激,切手动模式抛开指南针才能救机。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jcwNDMzNjI4==.html
综上所述。。。只要插着GPS,指南针介入飞控姿态控制,就有可能因干扰而失控。GPS模式,姿态模式,被干扰概率可以说是一致的。
想切手动模式救机,也得在指南针干扰导致算法崩溃以前完成切换。飞控算法崩溃后,任何模式切换,姿态控制,都可能是彻底无效的。

网友:
分析得有道理!

网友:
这篇帖子可以加精了,受益匪浅啊

网友:
指南针太恐怖了,

网友E:
多多少少还是学到点东西

网友F(2015-04-08):
好贴。
貌似有许多飞丢和炸鸡与干扰有关。
新手学习了,发现异常要及时切换至手动模式,甩掉GPS和指南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