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在高原不能飞吗?炸了。

楼主(2015-02-24):
海拔高度3877米,起飞10多米就不行了,好在没有损坏。

网友:
动力不行

网友:
你这是在哪里啊,我在3900都可以飞的很正常啊

楼主:
是在四川阿坝  , 叫梦笔山 ,海拔高度是3800左右。只飞了一次就不敢飞了,

网友:
地磁校准了没有

网友:
换了浆业了没

网友:
不適合高原!

网友A:
换大号桨

网友:
不要搞了 2212电机是悲剧 而且还是3S电池

网友:
3000米就应该不玩它了。

网友B:
高原空气稀薄
需要更高的转速来提供足够的升力
听声音就发现了,你起飞过程十分长,但是飞控输出却是一直走高的
于是乎你起飞的时候估计4个电机都在80%油门以上
这种状态下能保持平衡已经很吃力了
然后你前进过程中,受到扰动,有自旋倾向
但是80%以上的油门,让电机基本上没有剩余的转速来提供抗自旋扭矩,因为80%-100%油门对于很多电机来说,转速相差不大
然后自旋了呗
然后飞控为了调节自旋,另一个轴降功率了呗
然后升力不足了呗
we are going down we are going down
就到地上了

网友:
高原最好用三叶桨。。。

网友:
是气温低吗?

网友C:
楼主是新版精灵2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新版精灵2吗?

是旧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原空气稀薄
需要更高的转速来提供足够的升力
听声音就发现了,你起飞过程十分长,但是飞控输出却是一直 ...

学习了不少    谢谢

网友:
旧版的不行,新版的应该可以一般高原飞的

网友:
可以飞但也分具体情况,千万别用三页桨没有保证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原空气稀薄
需要更高的转速来提供足够的升力
听声音就发现了,你起飞过程十分长,但是飞控输出却是一直 ...

大鸟叼爆了,解答的这么详细

网友:
不错不错,LZ找到一个好地方啊,景色漂亮适合travel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原空气稀薄
需要更高的转速来提供足够的升力
听声音就发现了,你起飞过程十分长,但是飞控输出却是一直 ...

学习了,今天用tm2213的自组精灵在2100的山顶失控炸鸡,估计是类似的原因,10.7v下降途中,航向角突然失控,然后失控炸鸡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原空气稀薄
需要更高的转速来提供足够的升力
听声音就发现了,你起飞过程十分长,但是飞控输出却是一直 ...

专业
再多添几个字  达到恢复字数要求

网友:
确实感觉需要加大一尺寸的桨,赞一个!

网友:
精灵一海拔四千多的羊湖上飞过,挺正常的。

网友:
又长知识了。谢谢

网友:
电池是主要原因吧!我们在3000多米高原飞过N次,完全没什么问题,但是时间只能在7分左右就要下来否则会突然放不出电来的,你可能是电池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