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精灵2+h3-3d+lightbridge的接线问题

楼主(2015-02-24):
根据lightbridge的说明书,将DBUS线接入X2口,那原来X2口的线该插到哪里去呢?请教了~~~

楼主:
各路大神,指教一下呀~~~

楼主:
找了好久了,都只看到说明将LIGHTBRIDGE的DBUS线接入到X2,没有说明原来的X2口的线可以接入到哪里去,或者怎么改线并线的说明

网友A:
沒有高清圖傳!所以沒辦法回答你

网友B:
不接。原机的接收机没用了

网友C:
就不插了嘛。LB都内置接收机了,相当于主控接另外个接收机

网友D:
只想对楼主这种有钱人说,放心飞吧 炸了再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