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xA650加个航灯控制

楼主(2015-02-24):
我是T8FG控,6208sb用sb连接飞控,但貌似每个通道都好像用齐了不知插那个通道好

网友:
包含安全通道在内,飞控一共只要用6个通道,8通的控还剩两个,一个云台俯仰,就剩下一个了……其实还有云台Z轴,收放起落架,航灯开关,飞控感度……明显不够用……

网友:
我这个11通道接收机用控制航灯安逸的很,用个回弹开关就好了,云台2个通道,

楼主:
如果不用sb连接直接用普通接法连接飞控可以把7通调完感度把线拨出可以省这个通插航灯控制不知这样能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