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G2云台及OSD图传问题,求解决

楼主(2015-02-24):
过年入了亚拓470新春套装以及OSD图传一套,年初3黑狗4到货,迫不及待的装上试机,结果傻眼了,只要黑狗4打开WIFI或者开始摄像的时候,地面监视器画面严重跳动,尤其是OSD数据上下跳动的看不清数字,一开始以为是狗的问题,就借了朋友的黑狗4来试,但是情况一样,具体画面如下:这是未打开摄像功能之前的画面   这是打开摄像功能之后的画面 ,求高人指点解决方法,是功率不够还是什么其他问题?PS:狗4 用4K 2.7K 1080P格式摄像情况都一样其他格式未测试。

楼主:
补一张图

网友:
屏幕好多灰   看看连线有问题么

网友A:
LZ
麻煩加好友
謝謝

网友:
你那是图传和接收对频没对好吧

网友:
感觉也像机接线的问题。

楼主:
问题是  没开摄像的时候 图像非常好 很稳定 一开就完蛋

楼主:
补充一下,狗4开了WIFI也是这种情况,OSD数据显示上下跳

网友B:
4K就会 其他模式就不会 楼主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4K就会 其他模式就不会 楼主可以试试

2.7 和 1080 都会  我试了的

网友:
换个频道试试

网友:
还没用狗测试,观望下

楼主:
经过测试已确定问题出现的原因,云台不供电的情况下,狗4开启摄像模式对图传没有影响,一旦云台供电,图传信号开始不稳定。

楼主:
花了1块5毛钱 把问题初步解决了

楼主:
初步判断,G2云台头向电机通电以后对AV输出接口造成干扰,我在AV线上加了一个磁环,测试20分钟暂时没发现画面跳动情况

楼主:
这就是为什么云台不通电图像正常 一通电就跳画面的原因

楼主:
昨天的测试结果作废了,今天发现只是偶然情况而已,又开始跳画面了

网友:
囧,怎么和DJI的云台似的,DJI的是水波纹问题。。。

楼主:
我已经把能想到的测试方法全试过了,现在看起来还是供电的问题,黑狗4不装电池 直接插充电器可以开始录像  在云台上不插电池 开机都开不了  貌似是云台给狗4的供电不够

楼主:
目前云台已委托经销商寄回给台湾亚拓进行检测了,但是一直没有后续消息

网友(2015-04-01):
引用 网友A:
LZ
麻煩加好友
謝謝

朋友我的470 和g2云台 连接以后osd数据上下晃动,云台转了下 偶尔直接没有显示,请教下你知道是什么情况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云台已委托经销商寄回给台湾亚拓进行检测了,但是一直没有后续消息

发台湾吗?不是吧 我和你一样的情况啊!

网友:
据群里技术说是因为云台给狗4充电时产生磁干扰,将就的解决办法就是拆开控制盒,把里边的供电线焊下来包好(暂时去除充电功能)。另外,说狗3+等型号没有类似情况(但昨天我试机时同样也出现过一次)。这要完全解决可能得等工厂研发人员解决了。

楼主:
我已经在考虑自己动手改了 把连接图传的3根线**出来弄个5V的BEC

网友:
期待最后的解决方案,学习一下

网友:
我倒是没去试着拆到原来的机内5V充电输入,反正我现在用狗3+也会有这种上下跳动的情况! 希望亚拓能尽快解决这个问题,总不能要我把狗全放下不用,换别的摄像机吧。 拆了盒子自己动线就怕你们不保修

楼主:
问题是 现在亚拓那边给出的结论是给狗充电时的电磁干扰  如果是电磁干扰的话,用原来的线路单独供电结果估计还是一样,我的之前的测试结果是供电能力不足,很简单的方法就测试出来了,我用充电器直接给狗4供电,不装电池,狗4都可以开机,用云台上的供电,不装电池,狗4开机都开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