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Q700 naza v2 感度问题?

楼主(2015-02-24):
感度调多少合适?我是X4配12寸桨。然后航向角感度调小了会自旋,调大了打舵 转向不稳 左右晃    调到一个合适的  走航线又会往右边偏,不是走直线。。。郁闷死了、

网友:
魔认就好

楼主:
默认的  横滚会出现震荡

网友:
我也是默认,但航角调低了,也会自转,我也求大神的参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默认的  横滚会出现震荡

你把云台和横滚是不是都调到一个通道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云台和横滚是不是都调到一个通道去了

没有呢!

网友B:
你桨的尺寸配的有点问题吧,你把动力配置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桨的尺寸配的有点问题吧,你把动力配置说一下

朗宇X4108S 600KV   配12寸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朗宇X4108S 600KV   配12寸桨

用4S飞?

有点累,FQ700应该使用6S,电机KV在400左右,15寸桨

你目前这个动力的话可以试试用13寸的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