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8高频头怎么设置100s?

楼主(2015-02-24):
D7e原厂固件配ht8高频头怎么设置100s?

网友:
找驰远客服发一下参数说明就成了

网友A:
LZ用的是HT8高频头吗?有没有下面这个情况?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1056773&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用的是HT8高频头吗?有没有下面这个情况?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56 ...

用D7e配ht8高频头 确实有这种问题,而且尾巴延迟严重!

网友(2015-03-28):
引用 楼主:
用D7e配ht8高频头 确实有这种问题,而且尾巴延迟严重!

麻烦LZ到上面链接的帖子里跟帖说明你的情况,好让驰远引起注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