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大改造之二:折腾动力系统

楼主(2015-02-24):
前言
2015年1月,原型机Estelle完成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航拍。由于这台原型机是以能飞起来为主要目标的,并没有过多的考虑重量效率续航抗风等问题。所以这台机器严重超重,飞行时间也只有5分钟而已。

在完成了试飞之后,我花了3周左右的时间对其进行改造。制成了现在的一号机,命名为Joshua。我会分几个帖子整理具体都进行了哪些改进,给大家提供个参考。

先说下原型机配置:
2216 800kv电机
20A电调
1045塑料桨
3s3000电池
普通的450机架+带挂架的起落架
APM2.6 + 6H GPS
TS832图传 + minimOSD
3DR数传
普通2轴云台 + SJ4000山狗 其中山狗AV输出做FPV摄像头
另外挂有一块3s600的电池给图传供电

飞行全重1.65kg,70%+油门悬停。

飞行时间少还好说,主要是不抗风实在很头疼。所以决定先从动力和减重下手。

-----------------------------------------------
1. 强化动力
首先觉得2216还有潜力可挖,可以考虑1147的桨,但70%的油门实在让人不爽。所以打算换成4s电池。不过为了保险起见,打算自己测完力效再说。经过测试,4S电池的表现非常的好,可以实现50%油门悬停。 (最后实测是48%左右)
油门    电流    拉力
50%    4.4A    450g
100%    20.9A    1440g

在100%油门下,拉力达到了令人惊悚的1440g,功率达到310w。当然代价就是整个系统超负荷:21A的电流超出了电调稳定供电的范围,也超出了电池的稳定放电C数,当然电机也会发热。虽然电流还控制在瞬时电流的范围,不过我主要是用来航拍,不会真的用100%油门。

这里额外说一句,我还顺便测了2212电机1045桨3s的力效。具体数字记不得了,大概50%油门不到400g,100%油门800多g。但是100%油门下电机定子会立刻大量发热,发热程度比我2216电机1147桨4s满油门还大不少!

介于使用2212电机+1045桨+450机架的人很多,所以我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虽然平时飞起来完全没问题(平时你的电机只有40w左右),但你的电机在满油门的状态下会发生超负荷(180w+),这个事情你最好心里有数,尤其是喜欢快速爬升的朋友。如果有一天你在快速爬升中莫名其妙的失控炸鸡了,你应该就知道我今天说的是啥了。

我只测了我手头一组2212,可能不完全说明问题,但推荐你这个配置的人或者商家可能根本没有实际测过。我猜这可能是为什么成品机或者动力套装都是给2212搭配9寸桨的原因。

最后不是说动力套你不能自己换10寸桨,而是享受了更长续航的同时,不要手贱经常用满油门。

2 减重
A. 首先就是更换碳纤维机架,我看好了某鸟的400轴距机架+轻量化起落架。总共才310g,一下就减了200来g。虽然起落架本身真是低成本啊,不过介于还算好用就不多吐槽了。
至于1147桨我是跟商家反复确认之后才买的,实际使用之后觉得400轴距搭配1147桨没什么问题。

B. 省略飞控下减震板。减震球直接固定在机架上,一个下减震板居然重13g!

C. 接收机取代数传。这个可以参考“四轴大改造之一”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1039375&extra=

D. 接收机PPM输出,一下省掉7根线。这个可以参考“四轴大改造之一”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1039375&extra=

E. 电调上的bec供电连根去掉。坑爹的线性供电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

F. 所有配线最短化。杜邦线我可以自己做,虽然减不了太多,但线还是越少越好嘛。

其他的一些尝试
X. miniapm代替APM,考虑了一下成本,放弃了
Y. 7g的200mw图传代替ts832:实际试了一下,发热很严重,然后频率就不准了,没办法换回来了,是我买的质量问题?
Z. M5螺丝替代子弹头桨帽。实际称了一下重量,没啥差别放弃了

其他一些调整
. 给电调增加了磁环。重量跟精简下来的线相当。呃。。。。。。
. 保留了图传电池,并且用图传电池给OSD供电

之前是用动力电池给OSD供电,结果发现干扰竟然通过山狗的视频输出线(你没看错,是视频输出)进入山狗,干扰山狗录出的图像!!(仔细看我的作业贴就能看到横条干扰)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1033984&extra=
而做完这个改动之后就不会出现这样的干扰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1045800&extra=
新机器换了4s4000的电池之后全重量1.6kg, 50%油门可以悬停。预计可以飞13分钟。

楼主:
审核通过,自己顶下

网友A:
楼主不用担心电调过载问题,因为你的总电流是21a,而你有4个电调,也就是说分配到每个电调的电流也就在5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用担心电调过载问题,因为你的总电流是21a,而你有4个电调,也就是说分配到每个电调的电流也就在5a左 ...

我测的是1个电机力效,最大油门的情况下是1个电机21A,略微超过电调上限。但如果4个电机都这么干的话,总电流是80A+。 而我用的是10C 4000的电池,最大放电20C,瞬间还行,长了肯定是扛不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审核通过,自己顶下

怎么不上图?

网友B:
楼主也是打算用猛禽400mm的机架吗?
说说我的飞机:
现在:
s500机架 2216kv900 蜘蛛30a 1147桨 3s 5200mah电池 空载全重1400g 续航可以达到20分钟
以后:
我打算换成猛禽的碳纤维机架 然后用4s 5200mah电池 由于我的电机是kv900,电压升高后桨也要用小一点,换成1045,楼主建议一下这样改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也是打算用猛禽400mm的机架吗?
说说我的飞机:
现在:

如果3S能用的话,为啥还要换电池呢?加电压又不增加效率。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3S能用的话,为啥还要换电池呢?加电压又不增加效率。

这要看电机,我的山羊1.5公斤,4S 5000(收的,只能充进去2500ma), DJ 9443桨,MT2216,15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要看电机,我的山羊1.5公斤,4S 5000(收的,只能充进去2500ma), DJ 9443桨,MT2216,15分钟。

是这样的,3s换4s电池,只是相当于你的最大油门从100%变成了133%。你用4S电池油门推一半的时候,其实就相当于3S电池66%的油门。这样4S一半油门确实比3S一半油门有劲,但力效跟3S 66%油门没区别。

所以只有当最大油门不足的情况下才需要考虑加S。如果为了加S反倒需要减桨的尺寸,就有点本末倒置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3s换4s电池,只是相当于你的最大油门从100%变成了133%。你用4S电池油门推一半的时候,其实就相 ...

我的意思是要看电机在3S时效率高,还是4S?

老款MT2216 显然后者效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意思是要看电机在3S时效率高,还是4S?

老款MT2216 显然后者效率高。

纯理论上讲,效率是一模一样的。
首先C数一定的锂电池能量密度应该是一定的,所以这里假设3s 4000的电池和4s3000电池一样重 (实际重量后者更大一些)
然后假设电机产生500g拉力需要 50w,电调效率100%
那3s电池可以飞 3.7X3sX4AX60分 / (50wX4)=13.32分钟
4s电池能飞3.7x4sX3AX60分 / (50wX4)=13.32分钟

效率是一样。只不过区别在于4S电池如果是50%油门在飞的话3s就需要66%油门来飞。
电机确实有跟几S电池搭配更好的问题,但没有跟几S电池搭配效率更高的说法。

也就是最大油门确实不足的话可以考虑调整S,不过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应该叫设计失误。
除此之外,用几S电池应该在设计阶段就定好。

网友C:
实测这样,多说无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测这样,多说无益

首先,在理论没有弄清楚之前,很难实行有效的“实测”
其次,如果你实测的内容是4s 3000的电池比3s3000的电池飞的时间长,我也只能表示无话可说。

网友:
现在知道为什么没人给人家评分了

网友:
单个电机测不准的,就算你把机子固定把油门推至县停点,用电流表测的电流消耗也不准,最准还是将电池充满 放在机子上县停2-3分钟,再把电池充满,看能充进多小ma,按计算後得出的耗电量,小时-电流 这就是机子县停的总电流,按总电流计算电池的放电容量,便知能飞多久,这个方式很准确 还可以在logs 看总耗电量曲线看耗电多小,那你能充进的就是多小,这个得带电流模决及校准才行

网友:
楼主测试很仔细,必须顶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3S能用的话,为啥还要换电池呢?加电压又不增加效率。

效率可能会提高一点,但是基本可以无视了。加电压是因为我要挂狗,3s可能会有些动力不足,并且桨小了一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