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吊机连油门都控不住 真是心淡了 求教

楼主(2015-02-24):
看高手在模拟器里面吊机 油门总是一上一下的 我想问下这个推油门的动作是为了调整高度还是为了修舵时的补油 还有这个频率有什么规律 ?

网友A:
我不是高手哈,只知道耸油门,一是提供变化的气流以提高舵效,二就是补油门保持高度,至今我也练得不扎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高手哈,只知道耸油门,一是提供变化的气流以提高舵效,二就是补油门保持高度,至今我也练得不扎实。 ...

那么是不是修舵的时候就大油门  不用修舵的时候就小油门啊

网友:
我也说不清楚,现在是出于本能耸油门和控制油门大小。你自己试着耸油门试试呗,3D固定翼的一些具体细节说不清楚,每个人的习惯也不一样,都是大量的模拟器练习和实际飞行练习中自己无意中学会和顿悟的。

网友:
哈哈,认为三楼师傅说得对,,应该就是增大空气流速来更加方便打舵,打舵之前都需要轰一下油门,

网友B:
吊机时打舵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掉高度,必须要加一点油门以维持高度,这是必须做的功课;
对于小尺寸3D,高度更容易掉;低高度吊机更是要注意油门的补偿操作!
新手新学时可以飞高一点吊机,熟练之后再逐步降低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吊机时打舵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掉高度,必须要加一点油门以维持高度,这是必须做的功课;
对于小尺寸3D,高度 ...

飞行时大部分时间都在修舵 难道大部分时间都要一直大油门?

网友:
油门控制高度,还有修舵的时候如果舵量不足把飞机修正到正常状态的话就需要带点油门,这个必须靠练习

网友:
HI我也是新手,只能像真意义的给你的建议。你说的都对的,就是控飞机的高度,而且还有方便舵机的力效。  至于频率的话没频率。。。个人感觉全是看飞机的姿态。~~~你也可以在模拟器里面试一下不来回上下油门,只用方向来控制也是可以的只不过不精准,飞机一会上一会下。将遥控器的油门调成指数曲线的话能方便找到吊机点,你可以试一下。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这是我初六自己飞的,最后也是炸了不过没有拍,前面这几个你看看吧,就是练多了自然而然。。

楼主:
你们意思是说:修舵时的补油是根据飞机的状态来补  就是看见了高度有变化才补  而不是一修舵立刻就补油  假如修舵后高度没变化 就没必要补?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意思是说:修舵时的补油是根据飞机的状态来补  就是看见了高度有变化才补  而不是一修舵立刻就补油  假 ...

差不多,而且有种说法是要有预见性,要能预见到模型姿态可能的变化,并及时修正油门和舵量。有时候我是一边补舵一边补油门的。简单说就是把人脑当电脑飞控来使,是比较难,但是练久了多数人都能练成吊机,只是时间问题。

网友:
吊机的油门控制,1是为了控制飞机的高度,2是可以有效的帮助打舵是的效果,频率只能靠自己来适应了,每个人都不一样,当然油动的频率相比电动要稍快,因为油动的发动机响应没有电动的快

网友:
个人觉得吊机不需要太多理论,就是个感觉,说不出来,练习的多了,就自然明白了。

网友:
模拟练习多了,自然就知道其中频率了、

网友:
我觉得三楼师傅讲得很有道理,  就是要增加空气的流速来增强舵效,  因为我在平时吊机时往往迎风吊就容易些,  这说明增加了空气的流速.

网友:
吊机加油,:飞机偏转时同时加油和打舵以修正吊机的姿态,这种情况是急救机(修正姿态)情况,要快。:飞机不会在同一油门就不会掉高度,这个搞不清,但只要飞机掉了高度,就要加一点油,连续加油松油的方法以可以的,

网友:
加油练,我用一年时间能吊了。

网友:
我刚刚开始练吊机,和你一样摸索中,慢慢来,总会成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为了轰油而轰油,应该根据飞机姿态的变化而选择时机轰油,我们看到有的飞手吊机时连续轰油,而有的不咋 ...

同意天哪老师的说法,不要为了轰油门而轰油门,主要看需要。

就像开车一样,小孩模仿司机开车的时候会模仿司机不停地来回转方向盘,目的是要像模像样;而真正会开车的人都知道,驾驶中那种微调是根据需要作出的,不是随机在那里来回转动的。

网友:
从乱打升降方向到高频率轰油门再到现在不咋轰油,我是这么过来的。。。。
乱打升降和方向几乎是没法吊机的,但是练成了条件反射;然后把注意力集中在了油门上,刚开始掌握不住时机乱轰油门,可以吊了但是不稳;最后练到需要时才轰油门,风小的话油门几乎是不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为了轰油而轰油,应该根据飞机姿态的变化而选择时机轰油,我们看到有的飞手吊机时连续轰油,而有的不咋 ...

您指的是不是先修舵  然后如果飞机还纠正不回或者飞机掉了高度再补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