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抽风

楼主(2015-02-24):
今天阴天在小区中心广场飞着玩,没等gps定位就起飞,飞了一会飞控绿灯双闪说明找到卫星了,就切到gps模式。随之飞机摇晃几下就往一边飞跑。
降低刚度进行尝试,只有一次gps模式没跑,定住位置按摇杆方向运动。视频中为最后一次尝试飞机有个抖动一下马上接着上升是切换到gps模式(手动悬停油门高过50%)。然后就向右边疯跑,最后切手动拉回。
飞控s4v2 动力tm2213套装 2轴狗台 狗 425带5度上反角机架。没有osd 没有wifi地面站 不知道当时卫星信号情况,不知道是不是卫星太少漂移太厉害

再奉送一段昨天惊险一幕,天气又点雾霾最上面两根线没有看到,回家看录像心都跳出来了。下次看不见的地方再也不敢开了。

楼主:
有高手帮忙分析一下原因啊,这一直疯跑让我下次怎么敢开呢

网友A:
楼主还是挺嘬死的啊..人这么密集的地方也敢飞..
GPS会受天气的影响..而且你在建筑物密集的地方..很多时候信号是靠楼体反射的信号...比较虚

而且就算星数够了也不代表定位精度就一定高...

建议你以后还是找空旷地玩玩算了..别这样,.不然炸鸡上新闻大家都不好过

网友:
穿电线啊!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是挺嘬死的啊..人这么密集的地方也敢飞..
GPS会受天气的影响..而且你在建筑物密集的地方..很多时候 ...

飞的底 机器小。不过确实不应该在步行街上飞,我检讨。

小区的中心广场一直飞的,没什么人 而且都是草坪和一个干涸的水池。万一炸了也就损失机器。而且这个地方一直飞的 第一次遇到这个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飞的底 机器小。不过确实不应该在步行街上飞,我检讨。

GPS只是最为辅助就好..这玩意丢信号很正常.只要记得切手动救回来就ok

网友B:
后一个看的心惊肉跳, 还是要注意安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一个看的心惊肉跳, 还是要注意安全啊

是啊 以后绝对不敢看不清的地方飞了,这次是运气好,差点酿成大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只是最为辅助就好..这玩意丢信号很正常.只要记得切手动救回来就ok

没gps航拍一个人看不过来,如果有两个人一个人控制云台那飞手动倒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