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直机的选择?

楼主(2015-02-24):
有飞过伟力V977  四面悬停可以在2平米内      都说大机要稳点     想入450了   我自己看了2个不知道选哪个  有 必要入泰世X3么

网友A:
977 先练到四悬停直径半米以内再说

网友B:
X3我看还是算了吧,稳定是一个方面。配件全面又好买又便宜才是新手入机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977 先练到四悬停直径半米以内再说

要半米内!!!!!!    摔坏了不想修 才想着入45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X3我看还是算了吧,稳定是一个方面。配件全面又好买又便宜才是新手入机的选择。

配件全面又好买又便宜 的是 哪一个呢  有推荐的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半米内!!!!!!    摔坏了不想修 才想着入450的

入了450修机更麻烦

楼主:
   那450的机子有什么好推荐的么  我先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450的 ...

亚拓450L套机。。。富力465L

网友B:
引用 楼主:
配件全面又好买又便宜 的是 哪一个呢  有推荐的么?

不知道,因为X3很郁闷。同样想换机,虽说航模是个坑,但是玩固定翼的时候真没感觉像直机这么别扭。新手选机的苦恼,也许只有到了老鸟的时候就能释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亚拓450L套机。。。富力465L

配件好买么 贵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因为X3很郁闷。同样想换机,虽说航模是个坑,但是玩固定翼的时候真没感觉像直机这么别扭。新手选 ...

固定翼是要省好多   自己割板机的话更是省  看到说X3的多些

网友C:
引用 楼主:
配件好买么 贵不

还行。。。贵不贵每个人都有一个底线。。这个不好说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行。。。贵不贵每个人都有一个底线。。这个不好说了。。。呵呵

哦    谢谢哈   我去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固定翼是要省好多   自己割板机的话更是省  看到说X3的多些

不是省不省的事,有兴趣的话,你看看我的帖子,或许可以明白我现在的心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省不省的事,有兴趣的话,你看看我的帖子,或许可以明白我现在的心情。

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因为X3很郁闷。同样想换机,虽说航模是个坑,但是玩固定翼的时候真没感觉像直机这么别扭。新手选 ...

这就是直升机的魅力所在,只要能坚持下去,2~3年必成高手

网友D:
新手又来。。。哇咔咔。。 小鲜肉,小鲜肉!!!  不要走弯路哦!! 推荐飞越450 或 富力450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直升机的魅力所在,只要能坚持下去,2~3年必成高手

谢谢你,可能我有点情绪化了。感觉是玩直机以来的第一个低谷,相信走出来就好了。

网友:
我的飞越450PRO飞了10个起洛~~就有好多地方松松垮垮的   不敢飞了     而且是有副翼的~~
放了1年没飞了~~~不知道如何走出低谷   不知道怎么在原来的基础上换点东西

网友E:
我看你還是要清楚你選的是什麼機,國內的你還是選Align吧,別的你最好別碰,坑死你

网友:
买空机吧!

网友:
飞越450FBL不错,便宜,配件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配件好买么 贵不

相对飞越,富丽配件要贵点,再玩一段时间再上450就差不多了,小机炸机会便宜点

楼主:
哪个厂的空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手又来。。。哇咔咔。。 小鲜肉,小鲜肉!!!  不要走弯路哦!! 推荐飞越450 或 富力450 !

我去看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看你還是要清楚你選的是什麼機,國內的你還是選Align吧,別的你最好別碰,坑死你

好的

网友F:
KDS这个貌似很老了啊?华科的这个还是新款。。你练了多久小鸡四面悬停就可以了,有水分吧新手就搞个飞越富丽嘉迪的450pro玩玩呗,便宜就好~以后还要升级的,现在人450这个级别可不会玩一辈子

网友:
推荐飞越450

网友:
飞越450pro就可以,有钱直接上亚拓。配件都很充足。

楼主:
引用 网友F:
KDS这个貌似很老了啊?华科的这个还是新款。。你练了多久小鸡四面悬停就可以了,有水分吧新手就搞 ...

去年就买来了    不过没经常飞

网友G:
新人建议上450pro,配件便宜,维修简单,450L尾管更换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新人建议上450pro,配件便宜,维修简单,450L尾管更换麻烦

450pro这是撒意思?

网友:
特么固朗450无副翼不是飞机了?现在带小红帽,舵机不带控,才1800,

网友H:
KDS这个是有副翼吧,华的这个是塑料的吧

网友:
华科还是算了,要精度好就亚拓,便宜就飞越,配件通街都有

网友:
小手一抖,分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H:
KDS这个是有副翼吧,华的这个是塑料的吧

塑料的不好么     应该比金属的好吧    它不容易变形

网友:
飞跃450 Pro

网友:
建议富丽465,新手不可能不炸,450炸了,换舵机臂是最头痛的事.465和450配件差不多

网友:
华的飞机不是坑而是个局!人家设的局别往里钻

网友I:
楼主图上俩机都无法直视 富丽465或者飞跃450PRO  富丽465高仿亚拓450L造型 但并不次于亚拓太多 即便买了亚拓炸来炸去也是要换成副厂件和冰人升级件   飞跃450PRO的话 配件好买(一般的店铺都会卖飞跃的配件,很容易在同一家买全而不用买好几家的多出运费) 价格也比较便宜   精度上都可以 都能上天飞    剩下的就是看你喜欢什么样的造型了    另外买飞机咱都是新手 要注意配件的大众化和通用性 比如买个华科尔的450 你配件都不好收 很多不通用   富丽465 飞跃450 亚拓450L很多配件是相同的 并且完美替换并兼容的    如果说的不对 请楼下大神指正 我也正好学习一下 另外我买的是富丽465  感觉还是不错的   还有就是450这级别跟977实在是没法比 450复杂太多了 各种轴承 各种螺丝 977上是根本接触不到的 我也是977玩苛了 才买的450级 装机时才发现 真的很难 要不是有人指导 我肯定玩不转 更别说飞上天了 后期还要调飞机 调各种东西 螺距尺咋用都是现学的 没人教 太难了 其实977也挺好 练习嘛 就当977是真实版模拟器了 不要太纠结那个遥控器的精度问题了 我的977卖了 说实话有点后悔了 一大机一小机这么配合真心不错 小机在家里飞 互补一下挺好 难免有阴天下雨或者太忙没时间出去 大机还要考虑场地问题 小场地根本玩不hi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图上俩机都无法直视 富丽465或者飞跃450PRO  富丽465高仿亚拓450L造型 但并不次于亚拓太多 即便买了亚 ...

谢谢指点    我现在准备把977练到4面悬停在1米了在入大机

网友:
977出吗,收单机

网友:
新人买机就不要搞个性化了。
富力飞跃什么的便宜就买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G:
新人建议上450pro,配件便宜,维修简单,450L尾管更换麻烦

450L和450PRO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J: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    我现在准备把977练到4面悬停在1米了在入大机

977整套收  报个价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楼主图上俩机都无法直视 富丽465或者飞跃450PRO  富丽465高仿亚拓450L造型 但并不次于亚拓太多 即便买了亚 ...

请问977的控和D10大小、重量、手感差的多吗?求详细点的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J:
977整套收  报个价吧

小机   你不是在买450么     ????? 我还要飞

网友J:
引用 楼主:
小机   你不是在买450么     ????? 我还要飞

450太贵了  飞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J:
450太贵了  飞不起

看你在模拟器上飞得那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J:
请问977的控和D10大小、重量、手感差的多吗?求详细点的解释

区别是非洲土著黑妹和世界小姐的区别 虽然都是女的 都可以。。你懂的 但是感觉差很多 世界小姐会的肯定比土著黑妹多 各种花样 爽死你

网友J:
引用 楼主:
看你在模拟器上飞得那么好

很奇怪,现在越飞越不会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很奇怪,现在越飞越不会飞了

   慢慢练吧

网友:
六年前的非耐克斯450还在服役中

网友K:
沙发说的对啊。。。977 2米以内450你还不得飘3米+加上一有心理压力那炸鸡哗啦哗啦的。。我玩了一年才到把977这样的小飞机能落在4寸手机上。。慢慢来。。如果没人带的话买套机还是可以的。。这两架我推荐下面那个。。上面那个后期成本太高了

网友:
对了。。修机450要更麻烦。。。都是那么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沙发说的对啊。。。977 2米以内450你还不得飘3米+加上一有心理压力那炸鸡哗啦哗啦的。。我玩了一年才到把97 ...

我以为塑料件多点的好点呢   塑料多点不是赖炸一些么

网友:
我也是977入门的,四面后就可以上450,你会发现450简单多了,当然是飞机要调好的前提,我建议直接上亚拓的450l亚拓说明书比较详细新手装机要简单很多,然后慢慢炸成飞越富力,有人教就直接组个万国便宜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以为塑料件多点的好点呢   塑料多点不是赖炸一些么

塑料多可不耐炸。。金属的其实比塑料耐炸。。但是塑料轻便宜而且像这种450级别的飞机塑料完全可以胜任。。金属件总炸总炸会轻微变形根本看不出来。。但是塑料件这种强度的冲击一般就断了。。其实塑料做模型飞机如果不算成本远胜于金属。。至于说X3耐炸耐炸是因为X3的主轴和尾轴太粗了。。无副翼炸鸡坏的一般都是舵机臂和三轴,有副翼的话三轴加平衡杆

网友:
新手练习肯定要买配件便宜的,x3和450L配件都会更点,而且需要6s电池,前期投入和后期维护费用都会高点。推荐自组的450pro或者450sport,要用皮传,不要买这些套机。我手上有一架主流配置的450pro,就是头像上红色头罩的,如果感兴趣可以卖你,我这边还有很多的配件,够你用好久了,价格肯定让你满意。收个二手的主流机型还是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