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坑2个月的成果-_-.

楼主(2015-02-24):
循环螺距8度和螺旋总距12度,正负值死活都有偏差...不会调...

网友:
不用纠结这个

网友:
我也是这情况,照飞

网友:
巴士~!! 买的好!

网友:
很霸气的感觉~~~  顶起

网友:
加油多看帖子 慢慢研究

网友:
正负螺距不一样哇,很简单,如果你是Vbar一类的,在控里面调螺距行程就行了,把长的那一边减小,然后就两边相等了。如果是MB,直接可以调。
如果是有副翼也是调控里面的行程。
楼上那些不管直接飞的真不知道入魔好久了。这种事也能不管。

网友:
相差一度多的一般不理会了,尽量在软件里调好,避免调控里的螺距行程

网友:
摄影技术不错

网友:
这是啥机,还有航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