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对于H4机型的疑问求解

楼主(2015-02-24):
    本人是飞精灵的新手,感觉精灵已经满足不了我了想自己再搞一个大一点的飞飞,看上了H4折叠起来携带方便,但是问了几个朋友说H4不适合航拍,现在犹豫了,到底是真的假的呢?如果适合的话 大家给我一个配置表吧,挂鹰眼1+用的 随便飞飞不指望他挣钱。要求是不要飞控电池摄像头和云台预算在1500左右,能飞个十五到二十分钟,空中稳定性好一点。当然了 预算只是想想。可以适当的拉高  在下感激不尽了~~~

网友:
H4不适合航拍的,调试好轻微果冻,不好直接抖动厉害,其他还马虎

网友:
可以的,上腾飞590双c卡,电机fpvfactory4215 650kv ,电调乐天40a。

网友A:
挂狗我没看出H4比精灵强在哪
你说精灵不能满足你,你能描述下他在哪方面不能满足你么,然后再看H4能否解决这些方面
很多人都认为大的性能好 但是其实论挂狗的话 400左右轴距是最合适的 续航 稳定 便捷 经济 都更合适

网友:
H4折叠起来携带方便。。。。的确很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挂狗我没看出H4比精灵强在哪
你说精灵不能满足你,你能描述下他在哪方面不能满足你么,然后再看H4能否解决 ...

小精灵续航我一代满负荷10分钟2200的电池 感觉买一个大一点可以上更大的电池 然后H4还能折叠易于携带 所以这点我很中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精灵续航我一代满负荷10分钟2200的电池 感觉买一个大一点可以上更大的电池 然后H4还能折叠易于携带 所 ...

H4果冻问题难以根治。

网友B:
我觉得玩玩已经足够了、航拍就算了
我的就是H4 68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精灵续航我一代满负荷10分钟2200的电池 感觉买一个大一点可以上更大的电池 然后H4还能折叠易于携带 所 ...

别忘了 带得越重 损耗也越大
精灵1代换装300克的5400大电池 电池仓口磨大 里面挡片切掉一边就能放进去 续航带狗不带云台25分钟 带狗云台18分钟 够不够?

网友C:
腾飞680   单C扣的   航拍  带狗不错,,,但是  你现在就是精灵1 要是升级就升级精灵2吧!  因为我觉得  精灵挂狗 是绝配。。。。其他  呵呵

网友D:
如果你 RP 够好, 那么 果冻 没骚扰你, 就 OK , 续航 绝对是 比精灵强了,我这个 H4 680 全重  3.5 KG 起飞   30分钟 悬停+稍微走了下航线     1555  4110S KV 400  6S 10000 ,无奈的是, 果冻 果冻 果冻。

我已经装了 2个 H4 680 了, 从 什么 1.5 中心板 单C 扣 到  帅帅的 2.0 中心板 双 C 扣,我承认我 RP 有问题, 果冻 吃啊 吃啊 。。。。。。

网友:
你说精灵不能满足你?你想H4  H4我有 对换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忘了 带得越重 损耗也越大
精灵1代换装300克的5400大电池 电池仓口磨大 里面挡片切掉一边就能放进去  ...

推荐一款5400的精灵电池吧 我找到的只有李德 巴毅 花牌 还有橙星的~~~哪个好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推荐一款5400的精灵电池吧 我找到的只有李德 巴毅 花牌 还有橙星的~~~哪个好一点

你说的澄应该是KBM白皮电池吧 我用就是这个 这个重量只有300克 但是能放电4900mah 有很多视频资料显示他带云台能轻松飞18分钟以上

另外巴毅也不错 至少前期的冲放和KBM白皮电池差不多 重量体积也几乎一样 群里模友有在用的 早期KBM电池比较贵 现在只要240多就能买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 RP 够好, 那么 果冻 没骚扰你, 就 OK , 续航 绝对是 比精灵强了,我这个 H4 680 全重  3.5 KG 起 ...

我装了2个H4 一个是680一个是410 果冻倒是真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腾飞680   单C扣的   航拍  带狗不错,,,但是  你现在就是精灵1 要是升级就升级精灵2吧!  因为我觉得   ...

这都是经验啊 带狗超过450就是浪费 400上下是最合适的

网友E:
h4的结构还有挂狗的位置决定了它容易出果冻,或者说震动
对称结构和中心挂狗比较好,但是容易拍到桨

网友:
引用 网友E:
h4的结构还有挂狗的位置决定了它容易出果冻,或者说震动
对称结构和中心挂狗比较好,但是容易拍到桨

agree with you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玩玩已经足够了、航拍就算了
我的就是H4 680

h4一定会有果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 RP 够好, 那么 果冻 没骚扰你, 就 OK , 续航 绝对是 比精灵强了,我这个 H4 680 全重  3.5 KG 起 ...

我刚准备买帅帅的2.0mm版本的h4....真果冻那么严重?